微型直升机怎么选桨和电机?

楼主(2017-06-09):
想自己搭个小直升机,总重大概100g,该怎么选桨和电机,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牛屄了,自己搞,我飞都飞不起来

网友A:
楼主会不会飞啊?

网友:
做锤子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屄了,自己搞,我飞都飞不起来

算法有别人搞,飞也有人飞

网友B:
100克,用xk120的桨应该可以,02s应该也差不多,即使100s的桨应该也飞的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不会飞啊?

算法有别人搞,飞也有人飞

网友:
一言难尽。

请参考hcp100s,或者伟力xk110,xk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克,用xk120的桨应该可以,02s应该也差不多,即使100s的桨应该也飞的起来

谢谢大神!电机方面大神有指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电机方面大神有指教吗?

我不是大神,这个我不敢也说,你最好把图放上来,尺寸之类的

网友A:
都是别人做,楼主是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别人做,楼主是老板

不是这样,我们是高校自己做着玩的,第一次做这么小的,不知道什么样的电机合适。得有了电机有了各种参数才能自己写控制率呀

网友C:
支持自制!参考同级别的机子就可以,不需要非常准确
电机可以8520空心杯,一个不够就两个;也可以N30,N40,N50电机;也可以无刷;
桨叶8~12cm长,1~1.5cm宽,慢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自制!参考同级别的机子就可以,不需要非常准确
电机可以8520空心杯,一个不够就两个;也可以N30 ...

谢谢~~市场上比较成熟可以参考的机型有推荐吗?

网友:
100g起飞还不就是120d02s或者130x,四通估计很多

网友:
mcpx起飞重量65g左右!105mm的桨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