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4 4000KV 配4叶2寸桨 3S动力问题

楼主(2017-06-09):
最近想装个极小的无刷室内飞,看好上2寸桨的机架,在电机选择上,我看大多1104电机都是7500KV,以自己的认知,KV越高,越暴力是肯定的,但力效越差,我不追求暴力,只想同样电池,更久续航,所以想问问1104 4000KV电机 配4叶2寸桨 3S动力,这样的小机,多大油门能上天?

网友:
一般25~30左右的油门,看重量。极致的话油门可以再低些。3s电机稍烫但还能飞。

网友:
忘了说,我的是7500kv的。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问题,帮顶喽

网友:
我用的1104,4000kv,3寸桨3s,小公园暴力飞。马达温度良好。

楼主:
3寸桨机架又大一圈了,不理想,不知2寸什么动力水平

网友A:
我试了下。1104.4000kv在90轴距上用大两寸桨2s电池油门50起飞,有点有刷小黄鸡的感觉,很温柔。350容量飞3分钟。3s电池就暴力了,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下。1104.4000kv在90轴距上用大两寸桨2s电池油门50起飞,有点有刷小黄鸡的感觉,很温柔。350容量飞3 ...

兄弟,你这是有价值的经验,2s能50%起飞,那3S应该不会太弱,看来用4000KV配3S和2寸桨是基本可行的,但细节上你电池是350,比较轻,不知配550 3S,重量增加不少,具体会怎样还需要测试。如果550 3S能40%起飞,就比较理想

网友(2021-09-28):
我用的8元的1104电机,4300kv,装的2寸机,3S 850电池。2030桨约50%油门起飞,续航3分多钟;2345桨约40%油门起飞,续航4分多钟。电机温度烫手。

网友:
我是新手,这种2寸的,有配置清单吗,用什么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