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下迷你F3飞控都是没有Flash,使用不了黑匣子。怎么调滤波,

楼主(2017-06-09):
看了下迷你F3飞控都是没有Flash,使用不了黑匣子。怎么调滤波和PID?,  20*20的和16*16的都没有,唯一看见有的就是F4的20*20飞控,
可是看大部分人130以下机架都是用的mini F3的,到底怎么调的?有谁经历的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一定要黑匣才能调PID?

网友B:
现在流行把滤波过滤关掉。

网友C:
通过串口接外置黑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串口接外置黑匣

有推荐的吗?小飞机装不了太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流行把滤波过滤关掉。

滤波关掉那得把减震做的很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黑匣才能调PID?

没黑匣 就很难调精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吗?小飞机装不了太重的

某宝搜 openlog 黑匣子,应该可以找到。插SD卡,数据存卡里,也就1-2g的感觉,我也是装在80/90JJ 上用过。但是会需要质量比较好的SD卡,不然速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 openlog 黑匣子,应该可以找到。插SD卡,数据存卡里,也就1-2g的感觉,我也是装在80/90JJ 上用过 ...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搜 openlog 黑匣子,应该可以找到。插SD卡,数据存卡里,也就1-2g的感觉,我也是装在80/90JJ 上用过 ...

我已经买到了,也按照店家给的方法接线,但是都读取不了黑匣子TF卡,  TF卡没问题  我取出卡来看里面都有LOG记录 ,也有波率配置文件。可是LOG的数据就是空的,我都悬停了3分钟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已经买到了,也按照店家给的方法接线,但是都读取不了黑匣子TF卡,  TF卡没问题  我取出卡来看里面都有 ...

TxRx线接对吗?不行就反下,录的时候应该灯会闪,灯有闪吗?飞控有设置串口黑匣子输出了吧?录的频率别太高,1khz左右吧,可以先设低点看看有没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Rx线接对吗?不行就反下,录的时候应该灯会闪,灯有闪吗?飞控有设置串口黑匣子输出了吧?录的频率别太 ...

谢谢帮忙解答,我的飞控是TOWER MINI飞塔,黑匣子RXI接到飞控TX2 ,黑匣子TX0接到飞控RX2,   电源接了5V,BF里面串口用的是UART2     peripherals  那项 选择了"blackbox logging 115200"          UART2其他都串口都没开     BF黑匣子里面选的是 Serial port  1KHZ  下面显示没有读取到SD卡           但是飞机解锁后黑匣子的灯会亮,  折腾了好久,也重新对调过线  还是说没 读取到SD卡,SD卡也换过了 也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解答,我的飞控是TOWER MINI飞塔,黑匣子RXI接到飞控TX2 ,黑匣子TX0接到飞控RX2,   电源接了5V ...

之前用过1KHZ  也不行 下面显示没有SD卡

网友C:
TxRx 反过来试过吗?解锁之后黑匣子灯有在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Rx 反过来试过吗?解锁之后黑匣子灯有在闪吗?

反过来试过,解锁灯有闪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Rx 反过来试过吗?解锁之后黑匣子灯有在闪吗?

你从BF黑匣子里面可以看到SD卡容量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从BF黑匣子里面可以看到SD卡容量不?

Bf看的是内置sd卡的容量,外置是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过来试过,解锁灯有闪

有闪说明黑匣子应该收到数据了,Sd卡里好像需要放一个文件配置波特率,也有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