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师指导。无人机改航模摄像问题。

楼主(2017-06-09):
我有一台闲置的大疆精灵3SE4K高清无人机,想利用用它改成船模,远程控制摄像。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怎样利用无人机的动力系统。因为无人机的电机是无法反转的。我想改但无从下手。请有经验的老师们指导。谢谢!

楼主:
我初步的想法是:把现有的船模动力系统的遥控装置,装到大疆3SE的遥控器里,断开原无人机遥控器操作手柄接到船模遥控模块上。不知这个方案能否行得通?

网友A:
悄悄地告诉楼主,无人机的电机就是航模电机,只是性能稍微靠谱一点,随便换两根线就可以反转了!

网友A:
https://item.xxxxx.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为避免广告贴,吧xxxxx改成taobao就可以。这个就是四轴改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悄悄地告诉楼主,无人机的电机就是航模电机,只是性能稍微靠谱一点,随便换两根线就可以反转了!

谢谢!不是电机的问题。关键是控制电机的电调前有智能控制是不能反转的需要改造,不知咋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悄悄地告诉楼主,无人机的电机就是航模电机,只是性能稍微靠谱一点,随便换两根线就可以反转了!

谢谢!链接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xxxxx.com/item.htm?spm=a230r.1.14.219.papB12&id=539658919257&ns=1&abbucket=6#detail

...

我看了连接。我已有船模,并有遥控器。我只是想利用大疆的远程摄像控制。

网友B:
还不如就给无人机装个水鞋,就算电机能装到船上你也没法改飞控程序啊

网友:
这个有点深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就给无人机装个水鞋,就算电机能装到船上你也没法改飞控程序啊

谢谢!是滴,就是程序问题。

楼主:
谢谢!有难度找老师。看来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就给无人机装个水鞋,就算电机能装到船上你也没法改飞控程序啊

假如能找到遥控接收器的输出点,避开飞控系统。直接连接电调(另外安装)控制电机不知是否可行。也许是想法天真,老师们不要笑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能找到遥控接收器的输出点,避开飞控系统。直接连接电调(另外安装)控制电机不知是否可行。也许是想 ...

wifi遥控是一体式的,有没有单独的接收器都不好说

网友C:
用车用电调,可不用换线实现正转与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车用电调,可不用换线实现正转与反转。

谢谢老师!想问老师电调接到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想问老师电调接到那个位置?

可以考虑用变距桨

楼主(2017-08-08):
有图为证

楼主:
后期我会把它拍的视频和照片发给大家分享。

网友(2018-03-02):
冒昧打扰一下,想问楼主近期有没有想考证,或想进入无人机这门行业,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谢谢(如有影响,可以回复我会删掉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