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和小金脑怎么设置救机模式

楼主(2017-06-09):
华科尔d10刷了 5.0固件 小金脑在软件里如何设置自平和救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感谢顶帖

网友B:
華科爾是幾動的控跟接收?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華科爾是幾動的控跟接收?

你好 p大  我是华科尔DEVO10 刷了原厂固件 5.0版本
用的是Frsky的xm系列的接收机 然后小金脑 现在能设置自平和救机  一个三段开关只能设置一组救机我想设置两组
用到是mix三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華科爾是幾動的控跟接收?

接收机应该是8通道的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你樣設定兩個不同位置的開關都能救機嗎 ?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你樣設定兩個不同位置的開關都能救機嗎 ?

你好p大 不是的 mix三段开关 一段没反应 二段是救机模式二  三是模式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p大 不是的 mix三段开关 一段没反应 二段是救机模式二  三是模式一

bai 大
你控的第七動要設定反向
並且把第七棟的行程量調到金腦調機軟體畫面中信號校正的步驟讀到 +- 100%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i 大
你控的第七動要設定反向
並且把第七棟的行程量調到金腦調機軟體畫面中信號校正的步驟讀到 +- 10 ...

感谢P大  谢谢您的指导
我去试一下
再次感谢您 有什么不明白的 我在打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i 大
你控的第七動要設定反向
並且把第七棟的行程量調到金腦調機軟體畫面中信號校正的步驟讀到 +- 10 ...

对了 P大 还有个是要麻烦您 就是我的d10刷完5.0以后 通道为啥是这样 为啥不是通道1-10 而是1-7然后又1-3通道? 通道1-3有俩个 还是重复的 如图

网友B:
bai大

問題解決了嗎 ?
關於 d10 控的問題
很抱歉耶
我沒摸過
所以也不清楚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i大

問題解決了嗎 ?

还没试 控在另外一个地方 回家了 没办法调试
感谢P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