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摇摆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7-06-09):
来自一个新手的小问题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在此我想以对话内容发表一份关于如何解决潜艇前进摇问题的帖子,希望这份讨论内容有助于和我同样抱有疑问的菜鸟
希望得到各有经验人士的补充与批评指示
/***************************************************************************************************************************************/
Kilo@赤诚~没有0:21:00
弱弱问哥们一个问题,潜水艇用高kv电机是不是开机时潜水艇摇摆得轻一点?

【管理员】阳光男孩i 11:36:46
个人感觉负载相同,电调输出功率相同,启动瞬间应该是差不多的

【管理员】阳光男孩i 11:37:54
KV值是空载测算出来了,有了负载之后转速也会下降

【管理员】阳光男孩i11:39:09
总而言之,油门轻轻推

【管理员】阳光男孩i(11:40:31
@超改水雷 这么理解对不对啊

Typhoo@Z&&J~09411:44:19
我觉得主要是从静止突然转起来导致的反向扭矩,

Typhoo】@Z&&J~094 11:45:17
应该是难以解决的,除非电调能让电机启动时转速从几十转开始

Kilo】@赤诚~没有() 12:00:11
那,如果电机和轴是正交,连接处用梯形齿轮,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反扭矩?

Typhoo】@Z&&J~094 12:13:26
这个是和水的反作用力,跟传动结构没关系。(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管理员】阳光男孩i 12:17:10
启动负载应该有包含螺旋桨在内的传动阻力,那么传动系统越复杂,阻力应该越大的

Typhoo】@Z&&J~094 12:17:48
阳光大佬,他要解决给油摆动问题

【管理员】阳光男孩i12:21:42
朱哥,就是因为负载的原因产生了扭矩,电机要转起来就要克服这个扭矩,所以要给潜艇一个反扭矩,这样才导致了潜艇的摆动

Typhoo】@Z&&J~094 12:56:48
我觉得还是水给的反作用力导致它剧烈摆动,艇内部的阻力不会导致它大幅摆动。可以试试,潜艇摆桌子上推油门杆试试摆动大不大

VII/C】@文森.哈特~唧筒 13:31:06
肯定大,电机的反扭

Kilo】@赤诚~没有 13:31:41
我百度到了个扭矩计算扭转力矩 M=Jβ,当圆柱状负载绕其轴线转动时,转动惯量 J=mr^2/2 式中:m圆柱体质量,r圆柱体半径。那么我加大潜水艇直径,和潜水艇质量,减少电机角速度,也就是减少kv,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减弱影响了?这样子理解对不对?

【管理员】阳光男孩i 13:34:31
@@赤诚~没有 对,潜艇肯定是越大越稳

VII/C】船舶与机械工程胖
重心压越低越稳

VII/C】@文森.哈特~唧筒 13:35:40
应该是质量越大越稳

VII/C】船舶与机械工程胖
。。。。。不是啊

【管理员】阳光男孩i 13:36:05
排水量越大越稳,都别争了

【管理员】阳光男孩i 13:36:17
打一架

Kilo】@赤诚~没有 13:40:53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佬们

U212】超改水雷 16:36:42
大家基本都讨论到了
@@赤诚~没有 你查的那个也对 不过是减小电机的角加速度 不是角速度

【群主大大】有事找管理 16:38:04
啥时候做的模型靠浪时速340KM每时 就出山了

U212】超改水雷 16:39:32
确切的讲应该是:电机扭矩-螺旋桨水阻扭矩=整个传动轴和螺旋桨的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
对潜艇造成抖动的是跟电机扭矩等大反向的反扭矩
具体艇身晃动多剧烈看反扭对艇身造成的角加速度,方程:反扭矩-艇身水阻=艇身转动惯量x艇身角加速度

Seawol】LJZ-哲 16:43:55
我觉得是这样的,反作用力应该是一直都有的,刚启动的时候潜艇没有前进的速度,所以会明显偏转,启动之后有速度了,由于受一些流体力能克服一些反扭力吧,就像飞机也是这样的。(个人想法。。可能不对)

【管理员】阳光男孩 16:44:06
这个角加速度也和电调的算法有关系

U212】超改水雷 16:44:43
跟前不前进没有关系
只跟角加速度有关
两个方程共同决定艇身角加速度也就是直观上的晃动程度

【管理员】阳光男孩 16:46:29
启动之后电机转速恒定了,角加速度不存在了

U212】超改水雷 16:47:16
要降低晃动 修改方程中对应的状态参量即可
比如做大艇身水阻扭矩 增大艇身转动惯量 降低螺旋桨水阻扭矩 降低轴系转动惯量 以及降低电机角加速度

【管理员】阳光男孩 16:50:55
所以如果是降低电机角加速度,是低KV值更合适?

U212】超改水雷 16:51:06
真正的方程中两个水阻不是衡量而跟达到的转速有关系 要细究需要列关于时间的微分方程
光降KV有什么用 转子转动惯量如果比高KV的大不就白降了
KV对应的是角速度 跟角加速度无关

【管理员】阳光男孩 16:53:50
角加速度和推油门的速度是有关系的啊

U212】超改水雷 16:53:54
具体降kv有没有用要看具体电机参数和配套的电调

【管理员】阳光男孩16:54:30
如果推油门的速度相同,应该是低kv角加速度要小
但是转子确实是个问题

U212】超改水雷16:57:08
又错了 电调的速度控制是根据电机的反馈来的 角加速度不由电调决定
除非做电流闭环
而一般用的模型电调都没有电流闭环

【管理员】阳光男孩 16:57:54
电机所反馈的是

U212】超改水雷 16:58:44
感兴趣自己Google论文吧 电调远比你想象的复杂

【管理员】@伯光~基度 16:59:35
车模一般用带感的电机哈?电调和飞机、船用的无感无刷有区别

U212】超改水雷 17:00:16
带感的是编码器
做的是速度闭环
但是行业内了解的话几乎
没有做电流闭环的
说了这么多只是不希望出现凭感觉臆断,对于玩潜艇而言,买个带缓启动的电调,把艇身做大是王道
体积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