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银燕babyhawk小雏鹰的进来聊聊。。。

楼主(2017-06-10):
本人信赖银燕的技术还有售后质量,入手了他们家新款室内穿越babyhawk。目前我玩的有刷空心杯的小穿越先练练手,还没开始玩babyhawk。但是我最近看群里好多和我一块买的朋友陆陆续续都出问题了,比如电机无力、飞控板故障等。大伙儿对这飞机有啥建议,毕竟是辛苦省下来的钱买的

对待小机机表情如克莱。。。。

楼主:
还打算给它改灯还有机架等各方面呢,现在看质量好像不咋滴。。。瞬间对它无爱

网友A:
上星期天很大风  飞了一个下午,默认参数,自稳要侧着飞  手动会抗风好飞些,2S电飞穿越感觉动力还合适吧  做动作就差些,还有就是3分半换一次电池,1.5A场外充10分钟充好一个,室内速度感觉有点快  可能是镜头仰角大房小 ,银燕售后不错,放心飞,个人感觉还ok

网友:
克莱玩鸡呀?目测要4/0

网友B:
从入手到现在飞了30次电池了,电池飞行时间5-6分钟,当然我飞的不暴力,小机机质量不错,目前发现的唯一问题就是图传干扰图像,产生水波纹,改线后可以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入手到现在飞了30次电池了,电池飞行时间5-6分钟,当然我飞的不暴力,小机机质量不错,目前发现的唯一问 ...

没有动力减弱的现象吗?就是油门要70%左右才能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星期天很大风  飞了一个下午,默认参数,手动要侧着飞  手动会抗风好飞些,2S电飞穿越感觉动力还合适吧   ...

售后确实可以,但是这个质量不让人放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入手到现在飞了30次电池了,电池飞行时间5-6分钟,当然我飞的不暴力,小机机质量不错,目前发现的唯一问 ...

原配300电怎么可能5 6分钟  我控设置3分报警一次  3分30秒第二次报警,回来充电充进280左右电量    摄像头被震的厉害 果冻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售后确实可以,但是这个质量不让人放心。。。

你是指哪方面质量?我的没问题啊  除了些物理性问题例如震得厉害果冻,元件没有异常

网友:
感觉动力有些弱了些

网友:
有没有出现暴力飞行几块电池后,会突然失去动力的情况啊

网友C:
一切正常。关于震动问题。肯定要排震。。正常的机器摄像头不会有果冻吧。。
动力中等。在2S里面中等。。比空心杯好太多了。。总之足够满足室内外飞行。。。当然室内我觉得还是太快了。。。更适合小地方休闲飞。家里还是不好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配300电怎么可能5 6分钟  我控设置3分报警一次  3分30秒第二次报警,回来充电充进280左右电量    摄像 ...

我充到4.25,飞到完全飞不动自由落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动力减弱的现象吗?就是油门要70%左右才能悬停

有,不过还算可以接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充到4.25,飞到完全飞不动自由落体

什么电池?4.25   刚飞3分半多点点 充进299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切正常。关于震动问题。肯定要排震。。正常的机器摄像头不会有果冻吧。。
动力中等。在2S里面中等。。比 ...

刚在面前悬停看了下  4 5成油门时那个桨保护架震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在面前悬停看了下  4 5成油门时那个桨保护架震得厉害

共振问题基本都有点。。或多或少。。我精心整理过后没有。。。注意想办法固定好飞控
有点点共振对飞行没有任何影响。。。只有一个影响就是近距离听着不太舒服。

网友D:
可以上3s电池吗?比如3s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池?4.25   刚飞3分半多点点 充进299

和你的一样啊,原装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