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用D10飞行时间变短

楼主(2017-06-10):
最近改了个d10飞110,感觉时间变短,前面以为电池老化,今天试了下用回原来x6控,同样一个电池,不开3d,三轴对尾悬停,d10飞4分35秒。x6飞6分50秒。求大师指点。
附油门和螺距。

网友:
油门大小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楼主:
油门有没有办法设置和原控一样

网友:
你有发觉原控打3D那个动力强很多的...

网友(2017-09-20):
D10加装什么高频头控制K110,控刷了什么固件?

网友A:
你好。有D10飞K110的配置文件吗,能否给一份。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D10飞K110的配置文件吗,能否给一份。谢谢!!!

name=XK-K110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protocol=S-FHSS
num_channels=8
fixed_id=123456
tx_power=150mW

[protocol_opts]
Freq-Fine=0
Freq-Coarse=0

[channel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Ch1
curvetype=expo
points=20,20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20,20
[mixer]
src=AIL
dest=Ch1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20,20

[channel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Ch2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mixer]
src=ELE
dest=Ch2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30,30

[channel3]
safetysw=RUD DR1
safetyval=-10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66,-33,0,33,66,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100,100,100,100,100,10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2
curvetype=7point
points=100,93,87,80,87,93,100

[channel4]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RUD
dest=Ch4

[channel5]
template=simple
[mixer]
src=ELE DR0
dest=Ch5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6]
scalar=80
scalar-=80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THR
dest=Ch6
curvetype=3point
points=-30,0,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1
curvetype=3point
points=-100,0,100
[mixer]
src=THR
dest=Ch6
switch=FMODE2
curvetype=3point
points=-100,0,10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value=-1,0,0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value=2,0,0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value=83,0,0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timer2]
type=countdown
time=10
[datalog]
switch=None
rate=1 sec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2,22,Ch3
Small-box=2,31,Timer1
Small-box=2,40,Timer2
Model=75,20
Battery=102,1
Toggle=4,10,0,3,0,RUD DR
Toggle=13,10,0,5,0,ELE DR
Toggle=22,10,0,4,0,AIL DR
Toggle=31,10,0,0,0,None
Toggle=40,10,0,0,0,None
TxPower=102,7
quickpage1=Telemetry monitor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ame=XK-K110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大神加的那种CC2500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加的那种CC2500模块

我在海外所以从这里买:
https://www.banggood.com/CC2500- ... 5.html?rmmds=search

网友D(2019-03-19):
引用 网友B:
name=XK-K110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这个复制到遥控器里面就可以了吗?

网友:
唉唉,要调得和原控一样真难,我小神控控933发现2成的螺距就是原控满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复制到遥控器里面就可以了吗?

不可以,
我建議大哥給我電郵地址,我把完整檔案寄給你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我建議大哥給我電郵地址,我把完整檔案寄給你比較好,

113335933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me=XK-K110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这个配置文件要怎么来使用?

网友B:
我沒有QQ寄不到給大哥,有沒有其他地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沒有QQ寄不到給大哥,有沒有其他地址

你有邮箱就可以发过来,我唯一的邮箱,也不经常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name=XK-K110
mixermode=Advanced
[radio]

这个配置文件和遥控器什么关系,怎么安装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邮箱就可以发过来,我唯一的邮箱,也不经常使用。

終於寄了給你,不過你地址寫錯給我
正確是這樣
11333593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配置文件和遥控器什么关系,怎么安装使用?

這個是在devo 10 遙控器配置三十個文件其中一個,即是你可以記錄三十個飛機設定,
檔案名稱是model1.....model30
我已經把K110 和K120文件檔寄給你
你把我給你的文件抄進devo 10 遙控器的model文件夾裡面就可以
有關完整資料可以看以下連結
https://www.deviationtx.com/manuals/html-devo10-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