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撸模拟器姿势的重要性,大家说说

楼主(2017-06-10):
昨天练模拟器时发现,当你人坐着练的时候,由于手是放到大腿或电脑桌上的时候,摇控器是相当于固定的,而练习者只需要拔动摇杆即可,这个时候各种姿势练习是简单,前题条件你是练的差不多了。然而,当你这个动作自我感觉差不多过了的时候,你站起来离电脑1米开外并站着,你会发现自已所处的环境和在外面飞真机差不多,都是站着悬空手托摇摆在飞灰机,感觉又不一样了。
        模拟、模拟,应该是从模拟手感、环境、姿势,尽力想像自己就是在飞真的航模灰机了吧。个人感受见解,希望大家说说自己的感受。最后,借图1张毒下你们。

网友A:
我都是用无线模拟器,用投影仪透墙上,然后站着练模拟器。

网友B:
我也发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就是,飞真机的时候坐着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无线模拟器,用投影仪透墙上,然后站着练模拟器。

那么高大尚,兄弟说说你的配置看看

网友:
我觉得影响不大。皆因我现在才入魔。

网友:
站着飞 或者把遥控器的角度摆的和飞真机时差不多

网友:
其实我感觉多练熟了就好,大叔躺着都飞飞机呢

网友:
配图很好看,我一般坐着飞模拟,控不依靠腿或桌子

网友:
用吊帶就可以了
或是換姿勢改指頭
還是換個就手好控

网友:
的確是有同感。不過如果用電腦顯示屏的話,人站起來,人的視角還是比飛真機低。有條件當然是像樓上的用設影,會有更好的臨場感。沒有就只能多練模擬,多飛真機了。

网友:
坐着也要将遥控托起来呀?,尽量模仿飞行时的姿势,就是练多了有点累。

网友:
投影仪加无线模拟器,同沙发

网友:
习惯用控吊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就是,飞真机的时候坐着飞

飞到面前跑来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就是,飞真机的时候坐着飞

服,吊

网友:
站着练模拟

网友C:
站着练模拟数次被旁人当成神经病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着练模拟数次被旁人当成神经病的路过

的确有点

网友D:
楼主求个无水印大图

网友:
我觉得影响不大,一个动作你会飞了之后,无论坐着还是站着,都能飞出来。其中的差距还没有状态好和不好的区别大,有的时候人精神状态好,感觉不怎么会的动作,都能很轻易飞出来,有时候精神状态不好,怎么飞都感觉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求个无水印大图

这张就是吧

网友E:
华尔科D 10买什么模拟器好?

网友:
投到投影仪上肯定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就是,飞真机的时候坐着飞

没错  我也是坐着飞

网友(2018-04-10):
手的话,我会把屏幕角度调大一点,这样就需要坐直看屏幕,手就会和站着飞放的姿势差不多了。要说模拟也只是练习条件反射吧,所以需要模拟的很熟悉,然后真机再过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过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就是,飞真机的时候坐着飞

牛逼

网友:
外部环境有帮助,但还是要靠脑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尔科D 10买什么模拟器好?

凤凰 real flight都能用

网友:
现在应该带VR眼镜玩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