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拆 艾斯特-ISDT D2 智能平衡充电器试用报告

楼主(2017-06-10):
艾斯特-ISDT D2 智能平衡充电器试用报告

DAY 1
     感谢ISDT 给予这次试用D2充电器的机会,今天收到快递后,非常兴奋,立即开箱:

外包装与SC608  Q6 一样风格,简约大方,先和SCLinker数据线合个影。

打开盒子,盒子上盖装有海绵保护D2面板,左边小盒子里放的是电源线,D2平稳的装在盒子里,亚克力面板上面还有一层保护膜。

D2背面,可以看到标签,支持100-240V交流电,总功率200W。
在下部的散热孔里可以看到骚红色的散热片,顶部设计2个可调速风扇,散热效果肯定很不错。

左右2组充电口,都是支持最大6S电平衡头。

左侧5V2A的USB接口,可以给手机充电O,下面是数据线接口。
面板上只有2个通道的选择按钮和1个滚轮,设计非常简洁。

印刷精美的说明书,反面是英语。

DAY 2

     对D2进行拆解。

面板是用双面胶粘在主机上的,先用热风抢或电吹风加热,注意温度不要超过80度,就可以轻松掀开面板。

拆开6个螺丝,即可打开上盖,注意屏幕和排线。
上半部分为开关电源,下半部分为充电器主板,左侧为控制面板。

主板为双路对称式设计,设计整齐,做工精美,用料实在。

控制面板除按键和滚轮以外,还承担数据口、USB口和显示屏接口。

拆光电路后的底壳,中间透明的亚克力隔板应该不是量产的材质,下部开口做为散热风道,设计气流从下部经过散热器后往上部流动。

虽然上部设计2个24V风扇,但经过测试,由于下部进气口较小,最大转速时,风扇出风量不大,且声音较大,排风效率不高。
建议扩大下部进气口,优化风道设计。

开关电源是明纬EPP-200-27 系列开关模式电源
EPP-200 是高度可靠的印刷电路板电源。EPP-200 可与 I 类(带 FG)和 II 类(无 FG)设计配合使用。EPP-200 可用于各种工业应用。

微型尺寸   长度        101.6mm
           宽度        50.8mm
           深度        29mm
通用交流输入/全量程
          输入电压        80 → 264 V ac, 113 → 370 V dc

内置有源 PFC 功能
短路、过载、过电压、过温保护
自然空气对流冷却,用于 140W 和 200W,使用 10CFM 强制通风

        输出电压        27 V 直流
        输出电流         Maximum of 7.5 (10 cfm) A
        纹波和噪声        150mV 峰峰值
        负载调节        ±1%
        线路调节        ±0.5%
        最低温度        -30°C
        最高温度        +70°C
        重量        0.19kg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500.2kh
        效能        94%

200W 24V7.5A 单输出高效能PFC裸板明纬电源,做工用料都很赞。

这个电源是工业级电源,售价不菲,空载输出电压28.95V,非常稳定。

电源背面,短路、过载、过电压、过温保护一样都不能少。

这个插头和插座不是很匹配,虽然可以插入并正常使用,建议改进。(这个是测试样品的线,正式版会用匹配度很好的线)

接下来就是D2的核心主板了,正面元件排列很工整,XT60设计牢固。

反面拆开骚红的散热器后,就看到8个功率MOS管。

这里看到导热硅胶片并没有全部覆盖MOS管和电阻,

经过观察,还发现红色垫片太高,使得导热硅胶片和骚红铝合金散热片不能很好的接触,影响散热效果。

改进方法:剪断导热硅胶片或更换较大导热硅胶片,全部盖住MOS管和电阻,
     减小红色垫片高度,使得导热硅胶片和散热器良好接触。

经过上述处理后,将充电器恢复装回,并升级到2.1.0.18固件。

第一次耐久性充电:LIFE 4S 20AH, 设置5A,大约充电2个半小时,充进5.37AH,电压3.647V,平衡还是很不错的。整体充电过程中,风扇是间歇性的开启,温度基本控制在60度以下。

今天的测试先到这里了,明天继续其他电池的充电测试,敬请期待。

最后来一张和PL6并排坐,PL6不带电源,仅供参考。

网友A:
不能用24v的电宝作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24v的电宝作电源吗?

电路是支持24V 的电源的,自己改个插头出来就可以了。但了改了就不保修了

网友:
帮顶,isdt一直就不错,想买个q6,但是学生党比较苦逼

网友:
老哥厉害,直接拆了! 内部用料做工真不错!

网友B:
你好,我问下,这个如果我在xt30那里直接接4s电包,能运行吗?就是直接绕过电源那边,谢谢

网友C:
确实应留个24伏接口

网友D:
试用要钱吗?不要钱的话怎么申请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问下,这个如果我在xt30那里直接接4s电包,能运行吗?就是直接绕过电源那边,谢谢

接电包是可以运行的,电压不要超过3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应留个24伏接口

很好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用要钱吗?不要钱的话怎么申请试用?

厂家试用活动时申请的

网友(2021-01-20):
用一个xt30并连线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