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摄像头和图传怎么连接

楼主(2017-06-10):
各位大神,帮帮小弟,给小弟支个招,这些怎么连接啊

网友A:
找教程 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教程 一堆

教程在哪,我翻了好多好多东西,还是没有啊,求指教求指教

网友B:
买图穿的时候没有说明书么 一般黄线接视频 白线音频 黑线电源负 红线电源正 注意是输入还是输出  摄像头注意是12V 还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图穿的时候没有说明书么 一般黄线接视频 白线音频 黑线电源负 红线电源正 注意是输入还是输出  摄像头注 ...

从网上买的,收到的时候没有说明书了,请看一下我图上的接法对吗?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C:
按颜色接,红黑是电源正负极,黄色是视频信号,绿白是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颜色接,红黑是电源正负极,黄色是视频信号,绿白是音频信号

好的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D:
简单吧,图传一起5根线或者6根线,前2根红黑是供电,一般看图传,7-24v之间,然后有3根或者4根,分别是红黑黄(白),这个红黑是摄像头供电,有的是12v,有的是5v,这就要看摄像头是多少v供电了,对应供电就行了,黄线是视频线,图传video in 接摄像头黄线,白线有的有有的没,是音频,不考虑,如果图传支持5v,而摄像头是12v的,就要考虑单独供电给摄像头了,图传只用黄线对黄线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吧,图传一起5根线或者6根线,前2根红黑是供电,一般看图传,7-24v之间,然后有3根或者4根,分别是红黑 ...

一目了然,感谢大神支招,很明了

网友(2017-07-24):
你的攝像頭還要拉條電源線接電池!圖傳電源線要出一個y字電源線供兩方

网友(2022-01-18):
不是图传接飞控,摄像头也接飞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