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PID跟濾波數值多少,20%油門懸停飛機抖動

楼主(2017-06-10):
已經看過無數教程照做,就是解決不了,求錫教

是20hz到50hz的波峰做成的嗎?濾波已調到不能再干淨,問題還是存在

网友:
什么电调?开dshot600? 试一试改电调协议

网友A:
建议100HZ以下的不要滤了  飞控也是需要一定速度修正稳定  你滤这麽低飞控怎麽能高速修正稳定

网友B:
D十几能不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十几能不抖吗

加到30也是抖

网友C:
飞控做了减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100HZ以下的不要滤了  飞控也是需要一定速度修正稳定  你滤这麽低飞控怎麽能高速修正稳定

所以100hz以下的波峰屬於正常不用濾?濾了就會延遲的意思嗎?那是不是全部cutoff都設定到100hz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做了减震了没有?

就用尼龍柱固定的,好像刷回3.1.6 問題得到改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用尼龍柱固定的,好像刷回3.1.6 問題得到改善

你是飞手动还是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飞手动还是自稳?

直接飛手動的,以前用cc3d都有這問題,最後調到極致,現在換了f3又有同樣問題,但刷回3.1.6解決了,但電機會熱

网友D:
D到40-50试试,不用担心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D到40-50试试,不用担心发热

我的電機有溫度,還未覺得燙手,是覺得燙手才算有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電機有溫度,還未覺得燙手,是覺得燙手才算有問題嗎?

差不多,经常烫手说明有地方不对,硬件或者软件…温热或者偶尔烫手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