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四通直升机

楼主(2017-06-10):
夏天了出去飞会热的不要不要的,电机电调下来更是烫的要死,昨天机子倒飞状态电调高温保护炸机。回家也懒得修,拿出来九鹰270爽飞十来电。夏天了室内小四通果然很是怡情啊。你们有这个感觉吗。因为直升机入魔第一台机子就是锤子四通,所以一直对四通的锤子机有种说不出的情怀。最漂亮的亚拓100.最好飞的msr,性价比最高的270a 260a伟力嘛也挺不错就是手感欠佳。

网友:
伟力V911  不解释

网友:
伟力V911 + 1.

网友:
刚入直是伟力v933,根本飞不起来,一个月后入伟力K110,六轴模式一下就起来了,一直拿它当模拟器飞。

网友:
msr是真正的四通皇,室外抗风四级,巡航完胜四通无副翼。

网友A:
美佳欣F47+1,大 陆最好的四通!正退航线对心对外圆周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佳欣F47+1,大 陆最好的四通!正退航线对心对外圆周真棒!

blade 九鹰 伟力 亚拓小四通都玩遍了,美嘉欣一直没玩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美佳欣F47+1,大 陆最好的四通!正退航线对心对外圆周真棒!

不要给美嘉欣 F47 吹捧了,不管是老版还是 V2 版,毛病还是没改,舵机简直垃圾,用来和机身固定的那上下两个舵机耳朵简直是脆皮,螺丝稍微上紧一点都会破裂。而且悬停时一打方向舵,整架机会自动往前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blade 九鹰 伟力 亚拓小四通都玩遍了,美嘉欣一直没玩过呢

美嘉欣的对频方式简直叫奇葩,油门杆处于最低位置,然后要把油门杆推到最高位置,再拉回最低位置,这样才能对频,这种方式简直是害人的,一旦习惯美嘉欣这种对频方式,一旦玩起真正的航模级别的机,你可能一时改不了这样的对频方式,很容易出事故。

网友B:
九鹰的固定翼还可以,但我并不看好九鹰的电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要给美嘉欣 F47 吹捧了,不管是老版还是 V2 版,毛病还是没改,舵机简直垃圾,用来和机身固定的那上 ...

你手法也有问题。。。
F47方向往右,飞机往前走。所以配合一点副翼舵,很容易飞出很圆的右旋圆周航线。
F47方向向左,飞机往后退,所以配合拉一点升降舵,能够飞出很圆的尾中心刷锅。
F47 8字航线我也飞出来过,但舵量极不对称,没意义。

6通机,没有自旋补偿的话,方向往右也会往前走,方向往左也会后退。。。但轨迹和四通完全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四通或者六通六轴下室内高精度的航线,远远比六通三轴好飞。

小六通精度不够,飞航线要看桨面,桨面到航线是积分效果,歪一点点航线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飞得很累。

网友B(2017-07-10):
引用 网友C:
你手法也有问题。。。
F47方向往右,飞机往前走。所以配合一点副翼舵,很容易飞出很圆的右旋圆周航线。
...

不是我手法有问题,而是美嘉欣的产品有问题。我是指美嘉欣 F47 在悬停状态下的转向有问题。你也不必为美嘉欣遮丑,除非你也是美嘉欣的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手法有问题,而是美嘉欣的产品有问题。我是指美嘉欣 F47 在悬停状态下的转向有问题。你也不必为美 ...

请仔细看看我写的帖子再来回复我。
我有说过美嘉欣 F47 悬停状态下的转向没有问题么?

顺便:美嘉欣F47问题罗列在下,请问你碰到过几个?
1、尾电机MOS是SI2300,耐流严重不足,容易烧毁。所谓堵转保护根本不存在。焊这个SOT23封装的MOS很容易碰丢边上的偏置电阻。
2、尾电机下的撑脚太细,很容易断。尾电机后出线没有保护,非常容易炸断。尾电机温度太高。
3、舵量严重不足,换外孔之后平衡杆砍头罩。极限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平衡杆打死。伟力911上我在平衡杆上贴胶布解决的。
4、锤子效应太大。这也导致
4.1 转向不可纠正的倾斜漂移问题,无法完成8字航线
4.2 抗风能力基本为0,无风情况下打满舵,飞机飞一段距离后会停下来,此时还是满舵
5、舵机固定点会碎。舵机使用时间长抖舵。五线舵机不含有单片机没法更换非原厂。
6、主板上的SS14肖特基二极管容易炸丢,炸丢之后仍然能飞但油门线性不好
7、主板上的橡皮圈不能丢失,丢失后会导致特定转速下不能锁尾。(主板固定螺丝拧太紧会导致同样的问题)
8、主电机插头电阻太大。改直焊解决。
再补一条,打转向的时候,升降和副翼舵量缩小!!打满转向的时候,升降和副翼舵完全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