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尾,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7-06-11):
看到很多飞机都采用V尾,那么比十字升降舵,方向舵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A:
真正的军用无人机,应该是考虑到隐身性能。极限性能,方向和升降都需要满舵的时候,绝对不如 常规十字升降舵。

网友B:
以前见过,好像是V尾对尾流扰动最小,对气动特性最好。

网友C:
结构上V尾材料要相对少些,所以总质量比常规尾翼要轻。气动上V尾是组合控制,在非电传操控的时代,控制还比较复杂不太好实现,以前初级的遥控甚至都没有V尾选项。
V尾控制也不精准,3A3D都不可能用V尾,V尾更多的用于滑翔机,结构轻,气动阻力小是其最大的优点。
常规尾翼,转向和升降是分开的,很利于控制,控制上也比V尾要精准得多,普通飞行几乎不需要组合控制,(飞3D当然还是要的,蛇滚、吊机缺不了就看您的手法了)。
所以常规尾翼 ┴ т在实际使用中占据了绝对多数,V尾少之又少.........

网友D:
V 尾可以避开主翼尾流区域,在某些工况下提高翼效。

网友E:
有没有用X的,像星战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