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7-06-11):
今天买的futaba遥控器到了,保修贴不应该是保修吗,为什么是维修,是不是修过,好担心。

网友:
FUTABA的标签应该在正下方不容易磨的地方贴着 位置贴的对,但不是这种文字,看标签旁边还有残胶,楼主买的不是国行吧?

网友A:
如果不是国行的话,建议楼主先测试是否正常,一切都好的情况下,建议再打开看个究竟,我5年前买10C时,标签也是在底部贴,标签没有维修俩字,因为卖家给我发错左右手,我必须要改,就打开看个究竟,别说,板子明晃晃的,线路工整!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国行的话,建议楼主先测试是否正常,一切都好的情况下,建议再打开看个究竟,我5年前买10C时,标签 ...

是国行,有保修卡

网友A:
不好下结论,坐等其他模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下结论,坐等其他模友解答

打听了半天,说是批次问题,有些批次写的是维修,我的标签贴的不严密,粘上了灰尘,不是残胶

网友(2017-07-25):
还有这事,我都没注意思看

网友:
楼主放心 国行就是这个标签 我的跟你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