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机的电机可不可是不一样大的

楼主(2017-06-11):
两个大的5010两个小的2014,这样可以吗,

网友A:
理论上把重心和升力合力点能重合就行,但做动作的时候很可能由于飞控在默认四个电机一致的情况下输出信号,导致控制失败……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把重心和升力合力点能重合就行,但做动作的时候很可能由于飞控在默认四个电机一致的情况下输出信号, ...

难道飞控不是根据陀螺仪的感觉来控制电机吗

网友:
控制是不会失败的,但桨的转动惯量不一样,电机的加速度不一样,可能会导致PID调不出来。
毕竟飞控的PID是一种很古老的控制技术了。

网友:
大的一对正反,小的一对正反,飞控设置好应该可以。
大的同向,小的反向,估计调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