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贴】防水密封胶船体速成(原创)

楼主(2017-06-11):
这一段“空转船”的朋友不少
又适逢夏季,本来就是临时过渡,没必要再船体上花太大功夫
正好家里装修剩余密封胶,于是俺就试验了用防水密封胶刷船体
效果不错、缓冲防撞
纸板船体制作方便、表面细化、隔舱加固就不细说了
各位都是大神级别,
算俺抛砖引玉,就是图快、图省事

网友: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谢谢分享!

楼主:
上图!~

折纸船都会

缝隙打胶

先大致涂匀

用硬纸板抹平

等干了就行了

楼主:
草草实验船
各位大神见笑
此法1-2小时就干透
防水密封胶(鱼缸用的那种)好些,建材批发市场18元/支
一般密封胶各种颜色都有,大约6-7元/支,说是还能加入色浆(可以调色)3元一支
胶枪谁家装修去讨个即可

硬纸板到处都是
就看你的创造力了

楼主:
原来一致认为密封胶味道很大(老产品是有很大酸味)
这几年国家富强了、科技进步了
全是无味的环保新产品
新材料、新建材的出现
的确是我等魔界大大的喜讯啊
要是再出台些鼓励政策就更好了
比方“玩航模国家发补贴”哈~

楼主:
对了,洗手问题
用水是冲不掉的
先用餐巾纸揩净
再去用肥皂洗

网友A:
试过704/705做舱盖密封,代替泡沫棉条,704硬,705易碎不耐操

网友:
这个胶带酸性,具有腐蚀性。应用得法,还是没有啥妨碍。

楼主:
没有酸性全是环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草实验船
各位大神见笑
此法1-2小时就干透

静态船可以,但是对于超过80的船,会增加重量,除非用手抹打薄

楼主:
帆船船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过704/705做舱盖密封,代替泡沫棉条,704硬,705易碎不耐操

这个密封胶软,橡皮一样,耐碰

楼主(2017-10-30):
还为船体发愁的帆友可以试试

网友B:
帆船船底下有一塊很重的平衡塊,硅膠紙船能承受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帆船船底下有一塊很重的平衡塊,硅膠紙船能承受到嗎?

只是思路,可以装加固隔板或地板嘛!~~~
都是玩模型的
这不会是问题吧?

楼主(2017-12-24):
这个船体有人做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船体有人做出来了没有啊?

我認爲沒有人會試的。

楼主:
为什么?这项技术不实用?
特别是适合玩帆船的

网友C(2018-03-06):
鱼缸的密封胶都是酸性啊,除非你用的是硅酮?不能啊,硅酮的没有密封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鱼缸的密封胶都是酸性啊,除非你用的是硅酮?不能啊,硅酮的没有密封性啊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现在的密封胶都是环保的了
没有那种酸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