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芯降到0.9V,这个电芯会不会报废

楼主(2017-06-11):
我的电池有一次短路之后,其中一个电芯降到0.9V,这个电芯会不会报废

网友:
啥电池这么大啊?

楼主:
动力电池啊

网友A:
你再给他充上去就是了

网友:
估计 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给他充上去就是了

充上去了

网友B:
这是什么电池,自己组的电包吗?

网友:
基本上不可重用了,降额使用吧能用一点赚一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充上去了

充上去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电池,自己组的电包吗?

是的,在宝买的,电烙铁焊接,8000毫安。可以启动汽车

网友:
独立平衡充再把电压充回去,测一下电池内阻,内阻没问题就没事。

网友:
动力电池有时候短路也没事,之前朋友的一块5S 5000正负插一起,拆开发现,其中一片电池铝极耳转折处直接融掉断开,重新焊接回去一切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