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砂带机

楼主(2017-06-11):
主要是用来磨轴,在我制作的无刷动力头基础上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工装。用三个带轮约束砂带形态可以自由调节角度。主动轮和从动轮材料是2A12,是在同一颗棒料上一刀出误差很小,而且主动轮留了挡边因此砂带运转基本不会跑出来没有必要再设计纠偏装置。三个带轮宽20mm闭环周长300-400mm之间,这个规格的砂带市面上没有现成的所以我就自己尝试接了一条。

我把最常见磨料种类最多的一种2100×50mm的布基锆刚玉砂带裁切成380×18mm,接头部位处理成110°斜口并且拉毛,用玻璃纤维胶带做内衬平接。砂带接头专用胶水很难搞到我在五金城咨询了化工店得到的答案是接近氯丁胶,于是我决定用补胎胶水试试,接口加压固定12h还算牢固,最后打磨干净接头套接在带轮上运转还算稳定,到底这种方法平接的砂带寿命如何有待验证。

网友:
楼主的手,好黑,哈哈!

网友A:
做这个的话成本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的话成本不小吧

大部分是铝合金没多少钱

网友B:
自制砂带用什么胶,温度高了会不会开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砂带用什么胶,温度高了会不会开胶?

失败了不耐用

网友:
手这么黑床子这么干净,太变态了。

网友:
学习了,只要动手了,就会有收获

网友C:
轮上的轴承发热大吗?我做了一台轴承差不多90度

楼主(2017-07-11):
引用 网友C:
轮上的轴承发热大吗?我做了一台轴承差不多90度

没注意断续作业应该没问题

网友:
请使用高速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