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操纵用油的多还是电的多

楼主(2017-06-11):
请教一下现在的线操纵用发动机的多还是电动的多,电动的电调哪儿可以买到呢?一般电机怎么配备呢?

网友A:
我突发奇想……玩线操纵会不会被人说成无人机……

网友A:
电的轻吧,可以把电池背身上,用操纵线输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的轻吧,可以把电池背身上,用操纵线输电

用操纵线输电,好想法,估计全机最贵的就这两根线了。

网友:
油洞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操纵线输电,好想法,估计全机最贵的就这两根线了。

我不了解,但是看马云家上面,最便宜的几款都是这样啊

楼主:
哈哈哈哈,各位的回答好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突发奇想……玩线操纵会不会被人说成无人机……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JingCha如果问我我该怎么回答呢?算是有人驾驶的吧,毕竟不是无线的

网友C:
从今年的比赛看,电动是趋势油动少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今年的比赛看,电动是趋势油动少的多了。

线操纵的电调哪儿可以买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操纵的电调哪儿可以买到呢

联系金力老师吧

网友:
线操作好玩吗?

网友D(2017-08-21):
怎么联系金老师?

网友:
一般的电调就行 简单玩玩的话根据飞机的大小重量配电装 恒速飞行即可   专用的可设定动力大小的那套电装太贵了 也很难买到 如果手里有枪控得话也可以改装成手柄使用 回头我找找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联系金老师?

F2类模型飞机讨论140164786

网友:
李老师这个太高大上了

网友:
我的电动全套都在飞机上,装了个接收机,旁边有人帮忙推油门

网友E:
李老师和刘老师是专业人士。行家里手。

网友F:
个人认为油 电各有优缺点

网友F:
个人比较喜欢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