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车床主轴法兰怎么拆?求救

楼主(2017-06-11):
三个问题
1.180车床法兰怎么拆?
2、180车床法兰和主轴是一体的吗?
3.如果拆装了主轴后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A:
这样问让人会怎么回答你。
要想尽快的获得帮助,就要将详细的问题及图片或视频讲清楚。
猜着给你回答吧:
1 按安装的相反顺序拆。
2 一般主轴和法兰都是一体的,有些仪表车床主轴是分体的。
3 不具备正确的拆装程序和技术。拆装肯定会影响精度。

网友B(2017-10-15):
好像没有法兰吧

网友C(2019-02-01):
机床主轴和法兰以螺纹连接较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