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FMS魔鬼模型飞机,特来请教

楼主(2017-06-11):
新手请教FMS魔鬼模型飞机:
想买这款模型飞机。
我模拟练习只习惯美国手。
请教:
一,要携带运输到飞行场地的原因,每次都要卸、装主翼,主翼经得起频繁装卸吗。这样做好吗。
二,听飞过模型的朋友说:每架模型飞机都要调整,我模拟练习只习惯美国手,但身边没有模友用美国手,模友也不方便调整模型飞机。问题来了,我如果买了MS魔鬼模型飞机,我怎么调整呢。
请老司机指点。在此先多多感谢了。

网友:
1.没问题 2.遥控器改日本手

楼主:
感谢《motolee实名认证》先生!

请谅解,换日本手,还真是……

再次感谢您!

网友:
飞飞就会了。魔鬼很好飞。fms的飞机精准,重心找好,上天估计几格微调就好了

网友A:
1,如果车里放的下就尽量不要拆卸。
2,重心大约在机翼前缘1/3处。
3,放入电池后用手指顶住看看是否机身能保持水平。
4,然后就起飞,大约保持60%油门可以平飞,如果鸡头翘起说明头轻,把电池稍往前挪,如果鸡头低头,把电池往后挪。当然这些都是在你能够熟练的操控飞机安全降落的前提下所做的调整。
5,FMS的鸡完成度挺高的,按照说明说安装好,舵面调平就可以,轻微的抬头或低头现象可以微调升降舵。
6,与美国手日本手无关,个人观点还是模拟器上熟悉了一种方式的操作就可以,我是美国手,不做剧烈动作基本可以单手飞。
7,魔鬼我也有一架,速度略微比冲浪者快一些,在铺装道路上降落只要不挂大轮子基本也就跳两下的事。
8,个人感觉你还是先买个冲浪者试试手感,一是飞行手感,二是降落对准跑道的视觉感受,三十油门的控制。
9,至于其他,个人感觉也没什么了。祝你爽飞!

楼主:
多谢楼上三位老师(按时间排序)的耐心详细指点。我记下您们的宝贵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车里放的下就尽量不要拆卸。
2,重心大约在机翼前缘1/3处。
3,放入电池后用手指顶住看看是否机身能 ...

大师

楼主:
真是!
请教:固定翼飞机模型,每次飞都要调整吗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
魔鬼全油门,飞机抖得厉害,噪音大,80%以下油门没问题。

我的两架新机首飞都遇到这个问题(共买了3架PNP,1套配件)。全部拆完了检查,桨罩、桨、电机轴、电机座都是好的,估计是共振造成的。

全油门时,那动静,有油机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如果车里放的下就尽量不要拆卸。
2,重心大约在机翼前缘1/3处。
3,放入电池后用手指顶住看看是否机身能 ...

说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