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的地图界面里有个像橡皮擦的工具有什么卵用?

楼主(2017-06-12):
我知道是擦规划航线用的,但是如何手绘规划航线呢?精灵机型教程里有个说明是点左侧的小手按键就可以开始手绘,但是御的左侧没有那个按键选项却又有那个橡皮擦按键,哪位老鸟能来解释下这是什么情况?大疆百度贴吧里的小学生们都没人能解答

网友A:
飞一会就满地图的航迹,你觉得看不清的时候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一会就满地图的航迹,你觉得看不清的时候点一下......

那说白了就是御没有手绘规划航线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说白了就是御没有手绘规划航线功能?

你想多了,一款娱乐的无人机,大疆不可能加上这类功能的,否则他家高端无人机卖给谁啊。精灵和悟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说白了就是御没有手绘规划航线功能?

听说有个手绘航线的软件,不过不是白用用的

网友B:
有了预设航线,无人机就上了一个层次,政策限制又多了。

网友C:
搜下“dji gs pro”,可以规划航线的,全自动飞行。只限于ipad使用,是dji出的地面站,免费的,你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预设航线,无人机就上了一个层次,政策限制又多了。

无人机,就是有飞控的,飞控的英文原意是自动驾驶,没飞控是模型,不用实名登记的。御是有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下“dji gs pro”,可以规划航线的,全自动飞行。只限于ipad使用,是dji出的地面站,免费的,你搜下。

...

你说的这个dji gs pro软件是不是只支持ipad4以上的机型?我的ipad4连DJI GO4都装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dji gs pro软件是不是只支持ipad4以上的机型?我的ipad4连DJI GO4都装不了

这个我倒是不知道,只要是light接口都能装吧,主要看计算能力的,light接口的芯片计算能力都不差的。还有一个软件你看下,叫“荔枝(litchi,IOS和安卓平台都有)”,就是你问的指点就可以飞行的产品,不过不是DJI开发的。我不先推荐,是因为假如用荔枝发生意外,dji是不赔的。
网址是相关的介绍http://feiji.la/news/596.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dji gs pro软件是不是只支持ipad4以上的机型?我的ipad4连DJI GO4都装不了

不会啊,我的就是minii4 可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我的就是minii4 可以装

你的ipadmini4是很好的了肯定能装,我的ipad4是好几年前的产物了是32位的处理器所以GO4就直接不给装,不过我昨天试了下GS PRO却又能装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