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0重出江湖(首飞视频+安装过程全部更新完毕)

楼主(2017-06-12):
老模友应该对中航的飞机都不陌生,当年的喷火、P47、P40,还有塞斯纳,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可以说京商、中航基本上就是像真机的代名词。随着像真固定翼慢慢地从需要自己动手的轻木、玻璃钢结构向着泡沫PNP的快餐风格转变,以前这些传统工艺的飞机也逐步被市场淘汰,玩轻木、玻璃钢像真机已经无奈的变成一种情怀了。最近得知出了复刻版的中航P40,我也是第一时间拿下,再次回味中航经典。

飞机已经成功首飞,奉上首飞视频和照片。边上另一架就是老版本中航P40。

飞机主要参数:翼展1850mm,长度1600mm,起飞重量5.8kg(搭载OS 155p发动机、燃料380cc、头部配重250g)
飞机总体评价:
优点:
1、玻璃钢材料是同级别飞机中较轻的,空机重量4kg。
2、飞机外形像真度高,特别赞一下像真细节:头罩鲨鱼嘴涂装、金属排气管装饰还原度很高。
3、飞行性能比较优,得益于飞机重量控制较好,翼载荷相对较低,同时空气动力设计出于中航图纸,只要安装过程保证精准,可保轻松飞行。
缺点:
1、头部空间局促,安装不够人性化。
2、复刻版增加了襟翼,但钢丝连接太软,襟翼舵面不稳定。
3、起落架比较无奈,市场上没有合适的选择。90°转向底座容易损坏。

帖子后面慢慢更新装机和首飞视频,再来张京商P40小兄弟的图。

网友:
飞的好,爽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发动机,没见过os有155的发动机哎

网友:
漂亮,一直向往这款!

网友B:
援两张我的P40,可惜当初一冲动出了。。。

网友C:
有没有“飞虎队”涂装的?

网友:
希望在多一点中航的经典复刻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飞虎队”涂装的?

有的,另一个涂装就是飞虎队,国 jun机徽。

网友:
很喜欢鲨鱼嘴

网友:
能装汽油机是多大排量的?

网友D:
P40复产是得助于国内模友的支持,非常感谢。较旧版本已做了部分改进,1)比较直接体现的在外观上,图案重新设计,像真配件的改进,还有一般人看不出来的,油漆材料用的比以前更好,耐黄时效更长,质感更好;2)在重量上做了轻量化改进,增加襟翼的情况下比原版本还轻了不少;3)在结构上,内部隔框进行了修改,由于过多的考虑电机安装,所以防火墙稍微比较靠前,造成有点不便安装,这是一个小弊端,但在后期已做改进,目前内部空间基本满足大部分30~35CC发动机尺寸,已购客户可以联系免费获取新防火墙。4)做工的改进,内部没有多余的胶水,较旧版本简洁,干净。
更多意见和建议希望多与讨论,感谢楼主相片

网友:
在这里传两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P40复产是得助于国内模友的支持,非常感谢。较旧版本已做了部分改进,1)比较直接体现的在外观上,图案重新 ...

厂家能和模友一起交流探讨改进飞机,这个氛围真好!欢迎中航王者归来!

网友:
尾轮太凑合了吧

楼主:
先来看下机身和头部,鲨鱼嘴涂装很威风

排气是金属镀铜的,我在安装时把排气管开口处敲成扁口,更像真。原来的口子是圆形的。排气管和机身结合处的玻璃钢比较薄,最好是用AB胶内外都涂上,再用木片夹板做好固定。

楼主:
下面是发动机的安装——
原来打算装Saito200Ti的,但拿到飞机发现头部空间不够,防火墙要大改。为了先飞起来,临时改装OS 155发动机。不过厂家提供了一副新的防火墙板子,后续改造装Saito 200Ti还是有希望的。

从上面照片可以看出,即使OS 155 发动机长度合适,但要想把它装进去还是需要花点功夫的,且看我怎么搞定它——

1. 先在防火墙上找好发动机架的定位,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右拉了
2. 用手钻一点点的钻开防火墙,再用锉刀扩孔至螺丝直径

3. 先装好发动机架再装发动机,注意发动机固定螺丝可用小量502固定到架子上,等下安装发动机时不会掉下去。

右拉我用了一块3mm的牛筋垫。下拉不用垫,原来的防火墙角度刚好。

Tips: 用桨罩底来判断发动机是否在轴心上

接下来是发动机排气管、导风板、头罩散热口的安装——
1. 我用了OS的90度弯头,这样可以把排气管完美收入头罩

2. 导风板很重要,特别是排气管收到头罩内部的,散热必须要好。我用了一块轻木片如图做成了导风板,把气流导向头罩下部的散热口。

3. 头罩散热口我用了鳍形开口,但没装舵机,如果要做遥控可变开口,装个舵机和连杆就可以了,再和油门联动,效果那是杠杠的。

发动机和头部的安装差不就这样了。下面看下桨罩——
原厂配件是4寸军绿色塑料桨罩,尺寸略小一圈。

对比一下4.5寸的铝合金桨罩,尺寸正合适

后续再更新机翼和机身的安装。。。

网友:
能否给个这机型某宝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发动机,没见过os有155的发动机哎

OS 155发动机我装机图上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40复产是得助于国内模友的支持,非常感谢。较旧版本已做了部分改进,1)比较直接体现的在外观上,图案重新 ...

想知道中航的喷火什么时候能复刻重出,当年的机子不幸空中对撞报废了,很喜欢那飞机的外观和操控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知道中航的喷火什么时候能复刻重出,当年的机子不幸空中对撞报废了,很喜欢那飞机的外观和操控感

就是这架吧,喷火我最喜欢还是沙漠涂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架吧,喷火我最喜欢还是沙漠涂装的。

我的是小的,50级的喷火

网友F:
手上还有架京商的p40,没场地,一直没装

楼主:
下面是机翼的安装——
1. 副翼安装很简单,是传统的舵机仓方式。

2. 襟翼的安装
舵面的合页需要自己开缝,好在难度不大。用刀片垂直切开一条缝,再用砂纸在缝中稍加打磨,便可轻松插入纸合页。
在上502之前,合页附近的蒙皮要切掉,以便502顺利渗入木头和合页。

襟翼的拉杆钢丝比较软,而舵面又比较大,造成舵面震动比较大。
这里厂家提供了一个补强方法供参考,但我实测效果不能完全使震动消失,根本原因还是拉杆钢丝太软。
补强方法:在机翼根部的拉杆上套一段PVC管,并将PVC管与机翼用AB胶粘死,增强拉杆的固定效果。这段PVC管可以适当延伸到机翼里面。

下面是起落架的安装——
这是原厂配的90度转向电子蜗杆收放,配5mm轴的避震腿

起落架的安装位置原厂设计比较低,而放轮子的碗比较浅。因此需要垫高底座。

原来的高度:

加高后:

这个高度轮子才能完成转向90度并嵌入碗里。

网友:
厉害,还是用三叶桨好看些。

网友G:
楼主,这个飞机,在装发动机的时候你做又拉,和下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飞机,在装发动机的时候你做又拉,和下拉吗?

在原来的防火墙基础上加了右拉,用牛筋垫了3mm。下拉角就是原来防火墙的角度。

楼主:
下面是机身安装——
1、升降和方向的拉杆

首飞后发现拉杆在机身内的震动发出碰撞声,建议在前部机身隔框处自己加个木片对拉杆前段进行限位,或者换成PVC导管改用钢丝拉杆。

拉杆穿出机身的部位建议另购配件(德利模型有售)进行限位,一方面起到限制钢丝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起保护机身玻璃钢免受震动破坏。

2. 总装调整,主要是保证机翼和水平尾翼完全平行,这步很重要。

可以利用激光水平仪打线,来确定机翼和水平尾翼的角度,必要时在机翼和机身的安装面上垫轻木片进行机翼角度调整。

至此全部安装过程完成。谢谢各位关注!首飞视频链接我已放到楼主页,也欢迎各位订阅我的优酷个人频道:http://i.youku.com/ebenny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航模视频。祝大家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上还有架京商的p40,没场地,一直没装

京商50级二战系列真是经典,像真、好飞,值得拥有!发动机可以从56四冲到91四冲,甚至20cc二冲汽油,都能很好的适应这个系列飞机。

网友H:
楼主的飞机是不是重心有问题??降落的时候看起来升降舵很敏感的样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手上还有架京商的p40,没场地,一直没装

请问出不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援两张我的P40,可惜当初一冲动出了。。。

请问跟大嘴鸟比那个更易飞?我曾有过这京商机,可惜当时担心飞不了就一时冲动出了,现在也买不到了,现在飞大嘴鸟感觉对跑道要求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跟大嘴鸟比那个更易飞?我曾有过这京商机,可惜当时担心飞不了就一时冲动出了,现在也买不到了,现在 ...

我觉得都好飞,大嘴鸟的话可以更慢

网友:
希望在复刻更加多的中航飞机~~

网友:
FMS的收放座子???? 我自己的京商50都买了3对备用,稍微重点树胶件就不行了··你要是在重点 5MM轴上的 铝合金转角器也得歇菜。反正我觉得这收放座很软··很奇怪为什么不出全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飞机是不是重心有问题??降落的时候看起来升降舵很敏感的样子。

首飞确实有点头重,升降是一直拉着的,稍微杆量小点就下坠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跟大嘴鸟比那个更易飞?我曾有过这京商机,可惜当时担心飞不了就一时冲动出了,现在也买不到了,现在 ...

京商50 和全球大嘴鸟我都飞过,都算好飞的初级飞机,就是大金星飞好了就能上的机型。京商的翼载荷小比较好飞,大嘴鸟翼载荷稍大降落速度要快些,好在大嘴鸟是前三点跑的直。

网友(2017-08-17):
看得我好紧张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D:
P40复产是得助于国内模友的支持,非常感谢。较旧版本已做了部分改进,1)比较直接体现的在外观上,图案重新 ...

你好,新防火墙啥样子的?怎么索取?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出不出??

我有全新京商P40出,QQ331989041

网友:
楼主的装机堪称一绝。飞行技术看的我心惊胆战,4边航线概念没有,降落要拉远距离对跑道,这样便于飞机在马路中间降落

网友(2017-09-23):
平尾的拉杆什么结构  如何拉两个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新防火墙啥样子的?怎么索取?

你好,可以PM我收货地址或者跟卖给你的店家索取.

网友(2018-04-21):
楼主你好,我也入了一架同款机型,但是据身边魔油说该机的机翼固定方式比较脆弱,已经有几个空中飞散架的案例,我本人是没有看到,不知道您是怎么处理机翼固定方式的,前缘的两个小木棍是否需要换成碳管,后面的固定螺丝怎么安装的?需要额外的加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上还有架京商的p40,没场地,一直没装

兄弟能出给我吗?

网友:
不是一般的漂亮

网友K:
引用 网友D:
P40复产是得助于国内模友的支持,非常感谢。较旧版本已做了部分改进,1)比较直接体现的在外观上,图案重新 ...

请问您是中航厂家的吗?非常想购买你家飞机 请问怎么联系?谢谢!

网友:
昨晚拍滴。。。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您是中航厂家的吗?非常想购买你家飞机 请问怎么联系?谢谢!

您好,可以联系微信wazzj2007咨询 ,谢谢

网友(2018-09-04):
请教楼主一下,提到头罩散热孔可变开孔能具体描述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援两张我的P40,可惜当初一冲动出了。。。

这机起飞重量多少?失速点高吗?我又入了一架

网友:
楼主能否将京商P40防火板的照片发一下参考。我收了一架,没有说明书,感觉给的发动机座开孔位置不太对。拜托啦

网友(2019-03-30):
不错,也准备下手一台

网友:
我整整安装了15个晚上,吐血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