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控制器可以用遥控器控制吗

楼主(2017-06-12):
电动车控制器可以用遥控器控制吗。,各位大神可以说说吗

楼主:
图片咋上传不了

网友:
什么意思?

楼主:
就是想试试

楼主:
电动车机用模型遥控器控制

楼主:
想用电动车电机做个模型,是用电调还是用电动车控制器

网友:
遥控接收电调

楼主:
可以说一下怎么连接吗

网友:
肯定不能直接使用,得用单片机自己写一些东西吧。

网友:
可以控制,调速用B10K电位器,详情看我的T14帖子

网友:
把转把的 霍尔传感器的三根线 直接接到接收机上 看 能控制不 注意 正负极 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