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NEURON陀螺仪

楼主(2017-06-12):
NEURON 其实买来也很长一段时间了,本来应该很早就飞飞的,但是刚拿到不久就禁 飞了.....
随着昨天俱乐部第二季度的活动的举行,终于第一次试飞了这个陀螺。
第一感受:很硬!无比硬!
接下来浅谈下这个陀螺在调试中的一些感受,以及我个人觉得这个陀螺可能不太适合新手的原因。

安装并不算复杂,论坛的其他模友有教程,也有视频教程,不懂的去看看就好了,跟别的陀螺差不多。
吐槽一下,外观设计真的是....跟山寨的一样,就算你是某牌设计师跳槽出来的....外观好歹设计好看点嘛~~
本文重点浅谈飞行参数的调整感受,安装向导部分不谈了,论坛有人谈过了~~~
这里再次吐槽下,调参软件是没有DEMO功能的,也就是你不接陀螺是没有调参界面的,很不爽....
接下来借用两张模友的图啊,而且是带翻译的~~~很腻害~~

先从尾巴说起
主要三大块
第一大块:死区 EXP 动态  这三项可以保持默认即可,死区就遥控器电位器给出一定量的无效区间   EXP跟控上的EXP类似,我习惯控上调,动态这项不懂,不懂就默认(哈哈哈哈哈)
               旋转速率  这个就比较重要了,直接反应直升机自旋的速度,单位是度/秒  也就是1秒转多少度,360°为一圈,自己去算吧 只要你受得了,越快越刺激~~~~
第二大块:锁头模式肯定是开 ON    最后的行程也不用管    重点是中间三项 也就是常说的PID  这里不深究PID的具体意思,只简单说下反应到飞机上是什么情况
                 P  比例增益   这项其实就是直接对应的锁尾感度,这样说这项就好理解了,跟别的陀螺的锁尾感度一样的意思,调到不快速金鱼尾就OK
                 I   积分增益   这项我自己没有特别去注意,也用了默认,感觉动和不动变化不大,似乎增大了后,尾巴启动开始转的时候会更快(具体还没感受太清楚)
                D  微分增益   这项直接关系到刹车强度,这特别说明,这项其实就是解决刹车回弹的问题,但是回弹也分两种,快速回弹和轻微回弹。快速回弹此项需要把值降低,轻微回弹需要加高。
                                     如果你不确定,你可以大幅度朝一个方向改变这个值,看看尾吧的情况。
第三大块:补偿值  这两项默认即可,这个是你在推螺距或者打副翼升降的时候,因为大桨负载发生变化而提前给尾巴一个补偿值,让尾巴锁得更好,目前默认即可
以上就是尾巴的具体意思
然后我这里要说的是,感度上,无论你什么控,首次使用感度值一定要在调参软件上看到在70%-80%这个区间去。
我自己用的是FUTABA的控,习惯性的只给到35%的预设,然后感度严重不足,首飞...你们懂的
这款陀螺尾巴很硬,所以尾巴想调顺手需要反复调试反复试飞才能顺手

再一个是斜盘菜单
重点说PID和飞行风格  其他默认即可
飞行风格直接决定飞机的跟手程度,值越高,飞机越硬朗,操控精细程度越高(不是高手的话,还是默认或者降低一点吧 20 30都可以)
PID其实跟尾巴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个维度方向
我以升降为例子,我在试飞的时候,升降一直不顺手,反复来回推升降,启动过快 刹车有回弹(尾管会抖几下)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降了I 升高了D  改善了
接着就是看看P合适不合适,P得飞起来试,跑跑航线,如果跑航线过程中发生偏航,说明P低了,如果机身抖动,说明P高了。以我为例子的话,我是降低到40%
同理,副翼项也是同样的方法,来回打副翼观察机身的情况

这款陀螺不太适合新手的主要原因在于厂家的默认值并不能直接拿来飞。新手由于对参数的概念认知并不足,所以新手更适合一款到手跑完设置相当就可以飞的陀螺(比如:microbeastX)
调参项目有点复杂繁琐,新手往往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从下手,更不用说还是英文界面了。但是对于有经验的玩家(比如我,哈哈哈哈)就觉得可玩度很高
吐槽点:
1.软件无DEMO 没有预览
2.软件加载常常不能完整出现
3.油门反向后,油门不认可在最低,无法调参数  (特指FUTABA,一般FUTABA接电调都是要油门反向的)
4.出厂预设值适应性太差

最后说说救机,呃,多少还是有点用吧,我只能说....飞直升机无论有没有救机功能,都不要飞得距离自己太近了。救机也只是保证飞机翻正拉高,但是不代表它可以自动驾驶

以上就是我个人在飞了3个起落后对NEURON陀螺的一点浅谈  500块左右的价格,感觉还是值得,好歹比K什么的稳定(纯个人意见)  字多图少,见谅

网友A:
新人刚入,正在辛苦的调尾巴,学习了。
<

网友:
楼主把最迷惑的地方说清楚了,多谢了。
<

网友B:
兮撇的陀螺仪!!发动机更烂!
<

网友:
顶一个,貌似楼主陀螺仪粘的有点点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兮撇的陀螺仪!!发动机更烂!

我这个没有发动机.....
不懂就要多问嘛

网友A:
昨天试飞一下,那个尾巴的动态调小貌似可能把尾巴变柔一点,因为下雨,没来得及仔细测试。

<

网友C:
大神我380装这个倒是点头是怎么回事啊,其它都很好就是点头,幅度小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380装这个倒是点头是怎么回事啊,其它都很好就是点头,幅度小

点头也要分的,是悬停自己点还是你动升降点,前者降低点P  后者加高点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试飞一下,那个尾巴的动态调小貌似可能把尾巴变柔一点,因为下雨,没来得及仔细测试。

是吗?周末我也大幅度改变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点头也要分的,是悬停自己点还是你动升降点,前者降低点P  后者加高点D

悬停点头,动升降不点头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停点头,动升降不点头

你可以试试跑跑航线,看看是不是会加剧抖动是一直抖还是间歇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试试跑跑航线,看看是不是会加剧抖动是一直抖还是间歇性的?

航线也是点头一直点头,电池1500-2600都试了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航线也是点头一直点头,电池1500-2600都试了不行

应该是P高了....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P高了....降

p是那个啊?
<

楼主:
斜盘参数里  ELE里   Proportional Gain 这项降低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盘参数里  ELE里   Proportional Gain 这项降低点

好的,谢谢大神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周末我也大幅度改变试试

我是把动态调小同时也调小p感度,感觉尾巴确实柔了一点,今天又暴雨,所以无法再测试。大神到时千万别忘了分亨。
<

网友:
顶起来,技术贴就是要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斜盘参数里  ELE里   Proportional Gain 这项降低点

大哥这两个图中都没你说那一串字母是那个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这两个图中都没你说那一串字母是那个啊

应该是在cyclic里
<

网友:
怎么不在直机版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巴停舵后,回弹怎么调啊?我已经把D值从25%到85%都调了,还是没解决。还有啥方法?

如果尾巴只在一个方向停(例如向左停舵)时回弹,调A试试,+5  -5慢慢调上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边都有回弹,不是单边,这个怎么搞

回弹如果轻微,应该是刹车力度不够,D+5不够再+这样试,回弹如果强烈,D-5 -5的试。我是先把尾巴p减小到打大螺距尾巴不抖,再调回弹。这玩意真让人发狂,希望对你有帮助。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这周末再试试

不用谢,还不知行不行,反正我是头痛了好久了
<

网友E:
我还是觉得鸿基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觉得鸿基牛逼

他又不来写点东西造福

网友:
膜拜大神
<

网友:
叨叨哥还是那么吊
<

网友(2017-10-24):
请问我的neuron一打到救机,就往左边倾斜拉升,是怎么回事呀?
<

网友(2018-12-27):
自检时不平,需要水平放置

网友(2019-11-05):
引用 网友A:
新人刚入,正在辛苦的调尾巴,学习了。

这个陀螺仪支持尾无刷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