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装不了模拟器

楼主(2017-06-12):
    朋友刚送我一个四合一的模拟器光盘,笔记本装的是win10系统,光盘里写着时间是2014年,里面所有的模拟器都无法正常安装。是不是系统不支持啊?刚装了一架苏27,准备练下模拟器再去飞。希望各位大神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WIN10系统下安装失败可以用兼容模式试一下。右键你要运行的程序--属性---兼容性---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打上勾,确定退出后再重新运行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0系统下安装失败可以用兼容模式试一下。右键你要运行的程序--属性---兼容性---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 ...

刚试过了,还是不行。装了FMS,电脑提示D3DRM.ll is not loaded.好像是什么未加载。以前装XP系统上很好装的!

网友:
所以换win7吧

网友B:
win10是64位的,装不了

网友:
fms是十分古老的模拟器,官方支持的系统似乎只到xp。d3drm.dll从windows vista起就已被淘汰的技术。网上的解决方案是下载d3drm.dll文件放到fms的安装目录下。还是建议使用realflight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是64位的,装不了

64位系统能够兼容32位应用程序,并且win10有32位和64位的不同版本。你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
换windows7并不能解决问题,你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2017-08-01):
明显 是 win10的  库文件没装全       win10 装好模拟器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是64位的,装不了

win8.1 64位的,玩儿着呢。

网友:
我的是win1064位可以用啊,

网友(2017-09-20):
很简单的事,这个是因为3D运行库没有安装的问题,模拟器文件夹下面有一个是source(好像是)的文件夹,里面就有,安装了就好了
或者360软件管家搜索:DirectX修复工具,安装一遍也可以解决。
其实光盘的安装包的安装选择列表应该也有的选择的,好像也叫运行库安装吧!你可以把光盘拿出来试试!

其他系统有时候安装凤凰模拟器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同样的解决方法!

网友:
先装组件和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