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CP100S店电调 编程模式 设置方法

楼主(2017-06-12):
如题  有没有人知道 或是说明说之类的    滴滴声和别的不太一样  也不知道代表什么

网友A:
HCP100S的电调应该是自已的程序,在BIHELI识别不了。
但我试过刷成BIHELI的程序后就能调整和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P100S的电调应该是自已的程序,在BIHIL上识别不了。
但我试过刷成BIHIL的程序后就能调整和设置了。

刷成哪个版本?     有时误入 调试模式 都不知道改了什么选项   要恢复出厂设置都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成哪个版本?     有时误入 调试模式 都不知道改了什么选项   要恢复出厂设置都难|

刷的这个,是尾马达的。
我估计主马达也是XP的。
坏了不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成哪个版本?     有时误入 调试模式 都不知道改了什么选项   要恢复出厂设置都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成哪个版本?     有时误入 调试模式 都不知道改了什么选项   要恢复出厂设置都难

刷坏不包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CP100S的电调应该是自已的程序,在BIHELI识别不了。
但我试过刷成BIHELI的程序后就能调整和设置了。

奇怪了  100S我用blheli软件能读出来,是Blheli12.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  100S我用blheli软件能读出来,是Blheli12.1

原厂的机读不出来,问过了,厂家自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