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配桨的问题,diy拖网船

楼主(2017-06-13):
最近想diy一个拖网船,对速度没啥要求,能达到20km时速就可以了,关键是要推力。手头玩飞机的小电机很多,从2212到2830都有
初步打算用2216kv1000
或者用2216 kv2400
请问怎么配桨比较合适

网友:
KV1000 用36-38mm全浸桨得了。 慢速姿态美

网友:
"对速度没啥要求,能达到20km时速就可以了"。 仿真船的话,这还是渔船的速度么?比快艇还要快啊

网友A:
如果真的要拖网那就需要很大的拉力,螺旋桨小了不行,起码要直径6厘米以上,螺旋桨轴要水平安装吃水要深,6厘米桨实际转速控制在4500~5000转左右,最好是双机双桨,拉力一般在3~4k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的要拖网那就需要很大的拉力,螺旋桨小了不行,起码要直径6厘米以上,螺旋桨轴要水平安装吃水要深,6 ...

目前定的方案是 2822外转子无刷电机两台,kv1200 上水冷座,正好手头有这个电机
用55mm的四页桨
3s锂电,电调用50a两个,差速转向

网友A:
不知你的实际用途,你的这种配置跑高速可以但拉网不行!拉网需要速度慢点拉力大点的,高速船拉网时速度快了放网难以操作慢了没有拉力,需要大拉力时全油门螺旋桨容易空泡,效率发挥不了还特别费电!电机也容易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实际用途,你的这种配置跑高速可以但拉网不行!拉网需要速度慢点拉力大点的,高速船拉网时速度快了 ...

听人劝吃饱饭,几个朋友也说无刷不适合,就换了有刷的系统,两个775电机,空载12v转速6000rpm,60mm的四叶全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