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三角翼重心点问题

楼主(2017-06-13):
请教模友大神前辈们,飞翼和三角翼重心点怎样算法?十分感谢!

网友:
飞翼CG计算 http://fwcg.3dzone.dk/

网友:
没算过,手抛找重心,因为有翼型的区别,计算出来的也不一定准确。

网友:
都是手抛和经验

网友A:
拿一个Z-84的说明书,飞翼就大致按照这重心配,应该不会偏差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个Z-84的说明书,飞翼就大致按照这重心配,应该不会偏差太大

你讲的这个Z-84说明书哪里有卖的,在淘宝上好像是没有,是不是买一套Z-84才有说明书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