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SZ怎么设置电机(Motor)锁定,这么复杂真想出了这妹

楼主(2017-06-13):
18SZ怎么设置电机(Motor)锁定,这么复杂真想出了这妹

以前飞飞机,调试机子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油门,飞机直接推了出去。还好我那朋友闪的快,要不的开花。。。
一直知道这货有电机锁定功能,研究了半天锁定不了油门,我也是醉了,附图

   Motor设置页设置了。

Function也设置了就是不管用,锁定不了油门

网友A:
直升机还是固定翼还是多轴?

最简单,设置一个condition 例如idle3,油门0 0 0 0 0,优先级最高

我是一个hold,一个空油门idle,一个thr cut。一共3个开关,3个有一个没打开都熄火,安全

网友:
那直接踩烂了上MZ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还是固定翼还是多轴?

最简单,设置一个condition 例如idle3,油门0 0 0 0 0,优先级最高

固定翼,我又设置了Throttle cut.油门靠一个F开关确实锁定到最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还是固定翼还是多轴?

最简单,设置一个condition 例如idle3,油门0 0 0 0 0,优先级最高

但是我用的油门是反向的,油门推到顶是油门0位置。  这样就就照成我的把油门推到下面才能触发Throttle cut(这样实际上对于我油门已经很高了,还是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用的油门是反向的,油门推到顶是油门0位置。  这样就就照成我的把油门推到下面才能触发Throttle cu ...

管他反向不反向,所有混控和开关只要达到所需目的就行了。
另外我建议你再看看condition和thr curve这些设定,毕竟cut只能作为二道保险

网友A:
另外其实futaba的逻辑算是很明白很简单很科学的了,不会用证明专研得少,理解不透彻。
futaba对飞机的理解是非常非常深入和高明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其实futaba的逻辑算是很明白很简单很科学的了,不会用证明专研得少,理解不透彻。
futaba对飞机的理解 ...

嗯,已研究明白,谢谢你

网友:
你的18sz升降舵打到最上面和打到最下面刻度能对上吗,我的控打到最上面超出半个白线,打到下面超出一个白线

网友:
18MZ设置还是很方便的,比14sg方便

网友B(2017-07-14):
这个问题,楼主真是对说明书没有仔细研读。

moto的设置,是针对如F5J动力滑翔机一种设定。
比如开动力30秒后,自动关闭动力,进入滑翔。
这是比赛的规则要求。如超过30秒,成绩无效。
所以,遥控器的设定替你完成这种控制。

而之后的Throttle cut,就是完全关闭动力输出。
现在的电池动力时常用的一种安全控制。

同时,还有一个与油门有关的,idle down。
在油机时代,保持发动机以最低转速持续转动,但又不熄火。
就用这个功能。
通常用在起飞前,和降落前阶段。

油门摇杆为最低位时,油门是最大值。
  当油门值为最大输出时,电调收到信号后,会进入设置模式。
油门摇杆为最高位时,油门输出值是最小值。电机不会转动。
当你做好了相关的安全措施,会把此油门控制进行反转。
你就明白了futaba的安全控制,它对你的保护也就尽了一点力。

反正,一切一切就是为了模友的安全!

futaba的说明书写得是相当好的,
当然,还是需要很多很多说明书之外的资料去理解它所讲的内容。
它只是说明书,不是教科书。

网友(2022-06-21):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楼主真是对说明书没有仔细研读。

moto的设置,是针对如F5J动力滑翔机一种设定。

说的真好!
可惜我也是从JR 转过来的,挺难理解FUTABA的。
欢迎做些视频如何设定FUTABA,造福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