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无人机飞行速度受风影响情况

楼主(2017-06-13):
各位大:
    好久没有踏足论坛,今日求助,还望各位大不吝赐教!
    小弟想了解一下,在油门杆一定且无风的情况下,IOSD显示空速应该等于无人机的真空速假设为10m/s,
当无人机分别遭遇5m/s的正顺风及正逆风时,且保持油门杆不变,无人机IOSD显示空速是否变为了顺风时
15m/s,逆风时5m/s?以小弟之前玩多轴的经验,当为逆风时,油门杆不变,无人机的地速可能变为5m/s,
但为了保证严谨的科学态度,还望各位大能够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自顶一楼,各位大不吝赐教!

网友A:
这问题好深奥,我只知道船顺流加水流速度,逆流减水流速度。固定翼可能和船在水中相类式,多轴 直机表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好深奥,我只知道船顺流加水流速度,逆流减水流速度。固定翼可能和船在水中相类式,多轴 直机表示不 ...

网友:
个人理解是不会,速度计算应该是以GPS定位为基础,若逆风达不到预定速度(10m/S) 飞控则会试图尽力向目标速度靠拢,或增加油门,或改变俯仰,甚至不惜因此而导致飞行器状态不稳

网友:
固定翼要玩的好,得有空速计

网友:
要看你的空速是用的GPS还是空速管,如果是GPS的话,显示的是地速,就是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用地速来飞得话,容易在顺风的时候飞机地速够了但空速不够失速坠机。我的固定翼原来用过模拟空速管,但感觉跳得太厉害后来就不用了。解决办法是:找一个无风的天气手动飞一下,看能够保持平飞的最低油门是百分之多少,然后在飞控里设置最小油门比这个油门大一些,最大油门也设到百分之80到90,这样飞机就不会顶风拼命大油门,顺风小油门失速了。我后来一直就这么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