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小飞手怎么样?平板电脑otg怎么样?

楼主(2017-06-13):
请教下参数问题,谢谢各位
5寸小飞手和7寸锐视分辨率一样都是800*480,那是不是5寸的看着更清晰或者说细腻点呢?
tb上有很多卖7寸一体屏1024*600,基本和小飞手一个价钱,这个质量怎么样?
-------------------------------------
另外问个问题,有用7寸平板电脑加个接收用的吗?
比如nexus7,分辨率1280*800,电池用的时间还长。

网友A:
首先模拟摄像头分辨率本来就差……你接个4K屏显示还是那样模糊,哈哈。
所以5寸和7寸显示效果差不多...但大屏视觉上舒服点,小屏容易携带。
我以前也纠结过7寸一体机1024*600的,但一看显示亮度(流明)参数低果断放弃。
接平板方案可以,因为屏不是雪花屏,信号稍为差点就没图像了。所以要买带雪花显示的UVC图传接收。

网友B:
小飞手和锐视我都有,小飞手便携,锐视因为双接收信号多稳定些,锐视要用三脚架,放在控上就太重了,买哪个具体看你的需求及方便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飞手和锐视我都有,小飞手便携,锐视因为双接收信号多稳定些,锐视要用三脚架,放在控上就太重了,买哪个 ...

非常感谢,那我就选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模拟摄像头分辨率本来就差……你接个4K屏显示还是那样模糊,哈哈。
所以5寸和7寸显示效果差不多...但 ...

明白了,我再研究一下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那我就选小的了。。

还有个问题要考虑,小飞手是内置电池不能快充,出发前要提前充,锐视外置电池,用锂电做电源可以十多分钟充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再研究一下摄像头

提醒一下,不差钱摄像头选16:9的Runcam Eagle或Foxeer Monster V2画面不会变形。毕竟显示屏是16:9的。当然用普通的4:3摄像头也可以,画面会拉伸,习惯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要考虑,小飞手是内置电池不能快充,出发前要提前充,锐视外置电池,用锂电做电源可以十多分钟 ...

小飞手大概能用多久?
充电的口能接移动电源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不差钱摄像头选16:9的Runcam Eagle或Foxeer Monster V2画面不会变形。毕竟显示屏是16:9的。当 ...

提醒的太及时了,我一看我购物车里存的基本都是4:3的,呵呵
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小飞手的800*480,比例是5:3,厂家为啥选了个这呢
---------------
还有我看你推荐的都是单独摄像头,一体带发射的是不好吗?
另外是不是只要是5.8G的发射和接收就都可以连上,不用看牌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飞手大概能用多久?
充电的口能接移动电源用吧

两个小时多吧,接移动电源就丢失了小飞手的优势,不如锐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提醒的太及时了,我一看我购物车里存的基本都是4:3的,呵呵
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小飞手的800*480,比例 ...

一体的多数功率都只有25mv或200mv,装在小飞机上才合适,虽然和分体式的同是模拟头,但还是有清晰度差别的,因为感光元件的大小,DSP的规格方面参数不一样。
并不是说一体的就差,但肯定不比单独摄像头+图传效果好。摄像头不分频率,图传发射要区分,你小飞手是5.8G的,所以图传发射也要5.8G的。
至于小飞手的800*480,实际上比4:3要宽比16:9要窄些。用16:9的摄像头变形小一些。不过还是那句话,用4:3问题不大。习惯压扁的没事的。16:9的不好买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的多数功率都只有25mv或200mv,装在小飞机上才合适,虽然和分体式的同是模拟头,但还是有清晰度差别的 ...

非常感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小时多吧,接移动电源就丢失了小飞手的优势,不如锐视了

移动电源装兜里,拉根线插上。。起码手上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