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大大减小大直机2S接收电池容量的方案~简单实惠可行~

楼主(2017-06-13):
大直机的2S接受电的充电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要爽飞一下午(10-15起落)的话,经常要检查2S电池的放电情况,而且2S电池充电也比较慢(容量小,充电C数太大不好),因此我想出了一种非常简单可行的解决方案!
如图所示:
买一个能出1-2A电流的BEC(几十元),然后通过一个二极管和限流电阻接到接收机电池上,这样在每个飞行起落和飞行过程中都可以给2S电池充电,只要两次飞行之间有几分钟间隔,就可以保证电池充进去不少电量,至于限流电阻R的取值,就看各位喜好了,取得合适的话,可以一直爽飞不用充电哟~
这个方案不会降低供电可靠性,由于二极管的加入,电池不会向BEC侧灌入电流,就算BEC内部短路失效,也就是BEC从系统中脱离罢了,没有任何不良影响~
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A:
国外有类似成品的optipower ultra guard,平时bec给舵机供电,故障下切换锂电,平时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有类似成品的optipower ultra guard,平时bec给舵机供电,故障下切换锂电,平时给电池充电。

相当于一套直流UPS后备电源!但是买成品太贵啦,自己动手做一个土包子版本的只要几十块钱,而且可靠性丝毫不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当于一套直流UPS后备电源!但是买成品太贵啦,自己动手做一个土包子版本的只要几十块钱,而且 ...

对啊,但是你这个最好加个保护电池的,小心过放

网友:
bec加电容,其他都麻烦

网友:
听起来确实是个好办法 对于有bec的电调来说 只要在输出线上串上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 插在接收机上就行

网友B:
几十元??用十几元的DC-DC电源模块可以自带恒流无需R电阻而且能长期2A以上的。

网友:
想法挺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十元??用十几元的DC-DC电源模块可以自带恒流无需R电阻而且能长期2A以上的。

亲自测量过,带负载的时候,便宜的DC-DC纹波太大。
过电池没问题,不能直接驱动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亲自测量过,带负载的时候,便宜的DC-DC纹波太大。
过电池没问题,不能直接驱动舵机。

就是拿它充电用的,电池不就是超级大的电容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拿它充电用的,电池不就是超级大的电容么?

电工基本概念。。。电池不能视为超级大的电容。
电池还有C数(内阻太大,远不如电容小),还有内部卷起来造成的很强的电感效应。高频纹波直接通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工基本概念。。。电池不能视为超级大的电容。
电池还有C数(内阻太大,远不如电容小),还有内部卷起 ...

那超级昂贵的''BEC''纹波就很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超级昂贵的''BEC''纹波就很小了?

我不知道也没用过"超级昂贵"的"BEC",但我不知道如何能够买到合格的非隔离式DC-DC。

p.s.  我以前在另一个更高要求的场合中使用了一个隔离式5V 3A DC-DC,仅支持3s-4s输入,价格接近10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也没用过"超级昂贵"的"BEC",但我不知道如何能够买到合格的非隔离式DC-DC。

p.s.  我以前在另 ...

可是一个AC-DC开关电源(AC-DC当然都是隔离的),5V3A才20几
非隔离DC-DC可以用MP1584 MP2307注意要大电感和电容。高级的可以用LTC378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一个AC-DC开关电源(AC-DC当然都是隔离的),5V3A才20几
非隔离DC-DC可以用MP1584 MP2307注意要大电 ...

隔离DC-DC比AC-DC多一个起振。

另外,那些塑料外壳的AC-DC包括手机充电器,我很不放心,至少散热很成问题,保持3A的输出,塑料外壳都会发烫(意味着内部温度高得可怕)。
至今我手头至少报废了10个5V 500ma的手机充电器,一个充电宝,一个实测输出5V2A的山寨电源,和2个万能充。(2004-2017年累计,2004年之前的手机,mp3/mp4充电器大多用的线性电源,坏不掉。。)
金属外壳的5V 3A AC-DC似乎都要30多块(最近几年似乎跌价比较严重。。当时我买来要70多块。。)

(某宝的东西我不确定,一片成品2577升压模块,接上一个12V 500ma的轴流风扇,风扇会发出高频噪声。。。并联电容之后才明显好转,但是风扇启动还是困难,输出电流感觉不到标称的2A。。。)
(加一条,某宝我买到过上电会有温度上升的电容。。。漏电非常快。。。正负极按照标注接的。。。)

网友D:
想法挺好,还需要实践检验。有些东西实践中可能出问题。真是能用1年不出问题就可以推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十元??用十几元的DC-DC电源模块可以自带恒流无需R电阻而且能长期2A以上的。

我这不是帮你加了个运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法挺好,还需要实践检验。有些东西实践中可能出问题。真是能用1年不出问题就可以推广了。

我先试用一年试试看,一年后出评测,到时候大家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自测量过,带负载的时候,便宜的DC-DC纹波太大。
过电池没问题,不能直接驱动舵机。

纹波好解决,买个便宜的DC-DC降压模块,输出端口自己焊接一个高频CBB电容上去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也没用过"超级昂贵"的"BEC",但我不知道如何能够买到合格的非隔离式DC-DC。

p.s.  我以前在另 ...

隔离的DC-DC当然要贵好多的啦,小功率隔离电路都是反激,非隔离都是BUCK电路,反激的成本肯定比BUCK高很多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但是你这个最好加个保护电池的,小心过放

过放应该还不至于的!一个下午也就10个起落,回家肯定会检查电量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是一个AC-DC开关电源(AC-DC当然都是隔离的),5V3A才20几
非隔离DC-DC可以用MP1584 MP2307注意要大电 ...

LTC的板子确实要高级很多,但是没有必要啦,这种应用随便一个降压小模块就可以的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LTC的板子确实要高级很多,但是没有必要啦,这种应用随便一个降压小模块就可以的咯

只怕万一的质量问题,别的不在乎,理论上BUCK的成本应该低

话说我在直机上装了个国产的几毛钱的AMS1117-5.0,给接收供电,输入电压8.2V,电流140mA以下,希望别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放应该还不至于的!一个下午也就10个起落,回家肯定会检查电量的咯~

希望做成ups那样,平时不发挥作用也不用维护电池(检查,拆卸,更换),bec出问题的时候介入,最好再加个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做成ups那样,平时不发挥作用也不用维护电池(检查,拆卸,更换),bec出问题的时候介入,最好再加个滤 ...

你这个要求可有点高了,其实可以在赶往飞场的途中把BEC插上电,这样就开始给接收电池充电了,到飞场就基本上充满了,一个月拿出来检查一下电芯的平衡性就足矣!也算得上免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怕万一的质量问题,别的不在乎,理论上BUCK的成本应该低

话说我在直机上装了个国产的几毛钱 ...

AMS1117是很成熟的片子,电路设计焊接没问题的话肯定不会出问题!其实接收机内部就有线性稳压芯片的~这样做不是太有必要,双重保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AMS1117是很成熟的片子,电路设计焊接没问题的话肯定不会出问题!其实接收机内部就有线性稳压芯片的~这样 ...

夏天到了,怕过热,华坑的接收机官方写着5v-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天到了,怕过热,华坑的接收机官方写着5v-6v

那用6V的BEC不就好了咯?
PS:输入电压越高,流过电流越小,温升越小!所以应该提高电压才是~不过接收机电流这么小,完全不担心过热的,但是电压能稳定点对信号电路工作稳定性的提升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要求可有点高了,其实可以在赶往飞场的途中把BEC插上电,这样就开始给接收电池充电了,到 ...

要做就做最方便的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用6V的BEC不就好了咯?
PS:输入电压越高,流过电流越小,温升越小!所以应该提高电压才是~不过接收机 ...

舵机支持高压的,提高舵机电压,舵机速度加快,飞机动作的精度比较高。
(接收机和陀螺仪内部都是线性降压,舵机是驱动内部的空心杯小电机,总的来说电压较高,电流也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支持高压的,提高舵机电压,舵机速度加快,飞机动作的精度比较高。
(接收机和陀螺仪内部都是线性降 ...

是我理解错了!对于舵机来说的确如此!我的舵机支持8.4V,奈何我用的是2S直驱,飞行过程中肯定只有7V左右的电压,真是浪费了舵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做就做最方便的嘛

那就再挂一个小电显!随时目测电芯电压情况,估计没有半年大半年的,这电池是不会拿下来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再挂一个小电显!随时目测电芯电压情况,估计没有半年大半年的,这电池是不会拿下来的了!

[[生病]

网友B:
引用 楼主:
LTC的板子确实要高级很多,但是没有必要啦,这种应用随便一个降压小模块就可以的咯

不用BEC的原因是价格虚高。甚至是同级别电子元器件商店卖的模块6~10倍价格。用相同的高价买高级的DC-DC模块性能会非常强大。

用2S 500mAh  20C都能出10A给舵机绰绰有余
DC-DC设8.4V 2A是一个不错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BEC的原因是价格虚高。甚至是同级别电子元器件商店卖的模块6~10倍价格。用相同的高价买高级的DC-DC模 ...

是这个道理没错!

网友:
买穿越机电池 4S的拆成2个2S的,  有几分钟休息时间都充好了, 花牌的可以15C充电

网友E:
额。。。。那个,我插句话啊。。。。随用随充,快乐轻松,整这么多弯弯曲曲干嘛呢。

网友:
记得蝎子好像有个这种东西吧

网友F:
想法不错,但bec输出端没有过压保护,一旦直通,后面会坏一堆。加个过压保护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法不错,但bec输出端没有过压保护,一旦直通,后面会坏一堆。加个过压保护二极管吧。

这个好解决!输出串联一个保险丝,再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一旦降压模块挂掉导致直通,稳压二极管中流过的电流激增,保险丝就熔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那个,我插句话啊。。。。随用随充,快乐轻松,整这么多弯弯曲曲干嘛呢。

轻松有轻松的惬意,折腾有折腾的乐趣

网友:
东西手上都有,就是要买个9V左右的TVS,然后搞个保险丝就万事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