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能用在有副翼飞机上面吗

楼主(2017-06-13):
Kbar可以用有副翼的飞机吗?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没试过,理论上可以,主旋翼附近的设置可能要变一下。

网友B:
理论上K只接尾舵,斜盘舵机接接收机应该可以,没试过

网友C:
可以只接尾舵也可以四个舵机都接,我都飞过很久。都很好飞。

网友D:
可以,直接尾舵机接陀螺仪,斜盘舵机接接收机,锁尾效果不错

网友E:
当然可以啦   只要锁尾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只接尾舵也可以四个舵机都接,我都飞过很久。都很好飞。

只接尾舵机到KBAR的话,其他舵机接到接收机后,感觉少了螺距通道呢?如果全部接的话,调参方法还是和无副翼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啦   只要锁尾巴就行了。

就是不知道螺距那些该如何去调试了,感觉一下理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尾舵机接陀螺仪,斜盘舵机接接收机,锁尾效果不错

能告诉下调试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试过,理论上可以,主旋翼附近的设置可能要变一下。

就是纠结主选翼咋个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K只接尾舵,斜盘舵机接接收机应该可以,没试过

旋翼头还没到,还没办法去试验之前没玩过有副翼的机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告诉下调试方法吗

就飞机上面把十字盘调平,然后调螺距(调拉杆长度),尾巴在k8里面调修正方向,行程,感度这些就可以了(按照软件提示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飞机上面把十字盘调平,然后调螺距(调拉杆长度),尾巴在k8里面调修正方向,行程,感度这些就可以了( ...

哦哦,就和无副翼一样的调试方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就和无副翼一样的调试方法吧?

我是这样的

网友:
肯定可以的
还可以改成无副翼
新手福音之有副翼快速变无副翼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 ... 3619&uid=298701
来自:www.5iMX.com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