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式飞机单纯用副翼翻滚,能转弯吗?

楼主(2017-06-13):
当飞机向左翻滚,我们会认为飞机将向左调头。要想让飞机向左转,机头必须比机尾拥有更多朝左的力,否则此飞机只会向左平移。向心力应该是行不通的,不论飞机怎么翻滚,重心只都在两个主翼之间(机身)。也许有水平尾翼的飞机翻滚后能向左转是因为空气会把平尾推到右边,机头会相应的向左偏转,那没有平尾的鸭式飞机又怎么解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飞机单用副翼也能转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飞机单用副翼也能转弯

你这样想就简单了
假设机翼没有上反角。
飞机用副翼向左滚转45度,松杆,飞机快速低头-->飞机在左侧滑的同时,垂尾产生向右斜的升力,把机尾顶起来了。
这时候飞机向左转有一点点,但不明显,向下很明显。
你需要拉升降来补偿,让飞机的高度尽量不下降。但这时候升降舵是斜45度的。
这也就意味着升降舵的一半力压住尾巴,另一半力让飞机左转。
压住尾巴的力同垂尾抬起尾巴的力平衡,剩下的力就是让飞机左转的力了。这时候飞机左转,高度不变。

网友B:
三角翼混控包含平尾升降舵功能   打副翼飞机倾斜到合适角度的时候 副翼舵面就已经回中了 然后在拉杆升降  两个舵面同时上扬 飞机不就转过来了么?  你以为转弯的时候副翼是打死的?

网友:
单是副翼肯定是翻滚啊,楼上说的好,打副翼的时候还得拉住升降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翼混控包含平尾升降舵功能   打副翼飞机倾斜到合适角度的时候 副翼舵面就已经回中了 然后在拉杆升降   ...

其实我也这样想过,后来又觉得如果要转小弯的情况下拉升降舵来转弯,飞机会被严重抬高,这样就不对了。
那么鸭式飞机是不是只在拐弯度大的时候才用副翼,小的时候只用方向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想就简单了
假设机翼没有上反角。
飞机用副翼向左滚转45度,松杆,飞机快速低头-->飞机在左侧滑 ...

和我想到的一样,这是在飞机有水平尾翼的情况下才起作用的。三角翼和鸭式就不能用这样的理论解释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我想到的一样,这是在飞机有水平尾翼的情况下才起作用的。三角翼和鸭式就不能用这样的理论解释通了

鸭翼就是升降舵,控制俯仰,你那图中的后面那个三角尾部开副翼控制滚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鸭翼就是升降舵,控制俯仰,你那图中的后面那个三角尾部开副翼控制滚转

问题是鸭式飞机滚翻后怎么转弯
现在已经得到答案,鸭式飞机和三角翼都会在滚翻后拉升降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鸭式飞机滚翻后怎么转弯
现在已经得到答案,鸭式飞机和三角翼都会在滚翻后拉升降舵

滚转之后偏转鸭翼,升降舵在鸭翼上面。就可以转弯了

网友:
有一句最经典的话说“任何的飞行动作就是改变升力的方向”,不知道啥年月啥时候懂事起认字知道这句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转之后偏转鸭翼,升降舵在鸭翼上面。就可以转弯了

应该就是这样,谢谢解答 :)

网友D:
lz问这个问题,疑问点应该是为什么升力倾斜,机头就会歪过去。实际上垂尾起了很大贡献。飞机倾斜,会侧滑,气流会斜着吹到垂尾上,机头就转向了。有些飞机垂尾面积不够,转弯就不容易转,即使升力已经指向圆心。如果飞机没垂尾,那即使能飞,转弯也很困难,所以需要飞机倾斜几乎90度,然后拉杆,就会像lz说的那样,舵把机头压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问这个问题,疑问点应该是为什么升力倾斜,机头就会歪过去。实际上垂尾起了很大贡献。飞机倾斜,会侧滑, ...

一直想着平尾,没有想到垂尾呀!鸭式飞机也有垂尾,怪不得偏转后也能自己转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着平尾,没有想到垂尾呀!鸭式飞机也有垂尾,怪不得偏转后也能自己转弯了。

对头,而且垂尾很大的飞机会稍微一倾斜,飞机就转向,导致转弯越来越急,需要频繁修正副翼,这个叫做螺旋不稳定,所以垂尾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不是用来阻止飞机转向的,反而是加剧转弯的。

网友(2019-02-07):
引用 楼主: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飞机单用副翼也能转弯

遥控器设置一下混控就好了

网友:
拿传统固定翼来讲 水平尾翼提供了飞机的俯仰,垂直尾翼提供了飞机的方向,如果飞机侧飞的状态呢,水平尾翼不在是水平尾翼,飞机在这个状态的情况下,它就可以控制方向了,垂直尾翼在这个状态也是水平的状态,它就可以提供升降的功能,我一直这么理解

网友:
最简单最直观的方法就是插上模拟器 飞一个第三人称视角的飞行,看看舵面的变化即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