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空速计的问题

楼主(2017-06-13):
我打算把空速计装到机翼上来,这样行吗

我发现软管太长了,能不能剪掉一截,使那个铁管比机翼前缘长处大概3公分,太长了不方便。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看别人的空速计都有两根软管,我这个怎么只有一根,

还有一个问题,空速计能不能整个暴露在外面?还是只能把管子露在外面?

网友A:
裝機翼也沒問題,主要不要太貼機身,和能伸出機身一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機翼也沒問題,主要不要太貼機身,和能伸出機身一段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把整个电流计都暴露在空气了,会不会有影响?电流计不是有两个孔吗?都有风吹进去,还不是没效果了?
还是,只能把管子露在外面,电流计放机身内

网友:
最好装机头,气流影响小,数据最准。空速计测的是静压和动压,然后用公式换算的速度。

网友B:
动压口跟静压口不能同时对准风向,所以空速管,这里其实就是全压冲压管,是必须的。。。。。静压管口,堵点小海绵,这样测高度要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压口跟静压口不能同时对准风向,所以空速管,这里其实就是全压冲压管,是必须的。。。。。静压管口,堵点 ...

也就是说,空速计是可以暴露在空气中的,只要把静压口塞点海绵就可以了,那如果把软管弯90度,不让两个口都对着前方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空速计是可以暴露在空气中的,只要把静压口塞点海绵就可以了,那如果把软管弯90度,不让两个口 ...

现在飞控是单管空速计,静压传感器已经做在板子上了,还带海绵,不必操心。。。

楼主:
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整个空速计都固定在机翼上了,然后只要把信号线插在飞控上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空速计怎么校准?飞控是U22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把整个电流计都暴露在空气了,会不会有影响?电流计不是有两个孔吗?都有风吹进去,还不是没效果 ...

空速計吧?空速模塊是要放機肚,長管伸出機外就可以。和飛機的中軸線平行方向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