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ROCO Y/B-70系列客车灯光安装操作经验

楼主(2017-06-13):
引言
  本次对手头的5节Y/B-70型客车加加装了灯光条。
  灯条使用的是ROCO的40420四轴车通用灯条。
  操作经验
  1、40420是ROCO的新型四轴车灯条,取代原有的40360。旧版灯条用的是两根固定杆和若干小灯泡;新版灯条是LED灯和电路板。新版的优点在于寿命长、亮度好、操作简单。缺点在于发光点面积小;电路板上串联零件一旦烧坏了,这块板子基本就完蛋,一百多块钱,你就白扔了。
  2、灯条长度为31公分左右,可根据车厢长度进行修剪,末端分别设有正负极接点。灯片内容物包括:电路板、LED灯组(LED6枚)、取电片一对、取电夹六对、电线卡子一只、软绵双面胶二片、单面胶布一块、说明书三张。
  3、拆开车厢。Y/B-70车厢从车顶单独拆开,和其它很多ROCO以及Fleischmann车厢结构式一致的。拆车顶时不建议使用工具摘除,因为会损坏漆面;同时如果使用手指甲的话,应避免力度过大,否则……想想都很疼吧,这是笔者本次操作的经验之谈。
  4、拆开车顶后,可将转向架拆下。转向架是反“п”形,用镊子夹一下就脱开了。
  5、拆下转向架,加入取电片。一对取电片,一共是12个触点,理论上应该是取电效果比较好的,不会发生灯光闪烁、照明间断问题,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容我下结论时细说。
  6、将LED灯组用取电夹夹在电路板上。灯条套装里带了6枚LED灯,可根据需要自行分布。如果车厢内部结构是贯通的,比如餐车或者IV时代旅客列车,那么6枚
  LED均匀分布就好;如果是II、III时代的包厢旅客列车,那么最好安在两个包厢的中间,保证灯光均匀;或者不均与安装,体现出更灵活的效果,比如包厢旅客自己关掉了包厢灯。
  7、将取电导线与电路板相连接,焊接时有几个问题提请诸位注意:
  1°焊接应该使用助焊剂,如松香等,这样可避免重复劳动和焊丝滴落,造成电路板污染,甚至损毁毗邻零件,同时焊面平整光滑;
  2°导线末段应将裸露部分加长,剪掉一部分胶皮,同时使得末端铜丝拧成一股。图中可以看到,焊接面十分不平整,需返工;导线末端散丝,须返工;铜丝导热,将毗邻某组件表面熔化。
  8、整体完成前,须注意如下问题。首先,如果使用自带的双面胶,应避免粘接导线连接部分和电路板表面,这样做会造成电路接触不良。操作时可选择电路中间的蓝色大电容作为粘接固定点。此外,应该将电线藏好,从远离车窗的位置引线、穿线,并使用胶条固定。不推荐使用万能胶、快干胶和树脂胶水,这几种胶水会腐蚀橡胶,
  同时前两者会产生白霜,影响外观。
  9、巧妙地选择LED位置,可产生很好的效果。
  10、这张图内,卧铺车厢的灯光效果比较一致,因为卧铺车的隔板较为低矮。同时注意到,LED距离车顶较近,灯光穿透塑料,造成效果失真。这一点上,百万城的带灯车厢做得比较好,车顶采用不透光材料,一排十多个LED也不会把灯光射穿车顶。
  11、在车顶部铺一层锡纸,则透光现象解决。整体效果如图。
  讨论
  优点:
  1、灯条操作比较简单:即便没有电焊设备或焊接经验,也可使用胶布将导线与接触点粘接在一起,只是这会造成比必要的导电不良;
  2、LED位置自选: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选择数量和位置。
  争议点:
  1、LED有6枚:安装后光线柔和,符合真车的光照度;车厢较长,LED数量少导致带包厢的车辆光线分布不均。有关这一点,可采取不均匀分布的方式布灯,这样更符合真实性。
  2、车轴取电:
  百万城的灯光车厢是车轮内轮缘取电,电流稳定,阻力大;
  Fleischmann车厢之前采用车轴两端取电,电流稳定,阻力小,但是要拆轮子,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本灯条采用的是车轴取电,每个取电片有6个触点。这种去电方式虽然操作简便、阻力小,但是要求轨道清洁度较高,车轴要干净,轮缘积碳、灰尘要少,否则运行时,灯光闪烁不定,损伤电器元件,降低LED寿命。
  3、灯光强度:灯光强度较为柔和,符合现实。光线会穿透车顶,但这并非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缺点:
  1、兼容性:基本说来,本灯条更适合于模拟控制器使用,随着电流增加,灯光亮度增加,且照度稳定性好。使用数码控制器,以百万城数码控制器为例。控制器的信号电流比较大,车厢有”嗞嗞”声。长期使用,容易击穿电容,造成短路。本灯条最多可接入12枚LED,如果满载的话,这种现象应该会有明显改善。
  结论
  欧洲火车模型在大 陆的代理商本身数量有限。就旅客车厢而言,代销产品主要为打折产品、中低端产品,一般价格不会超过30至40欧元。带灯旅客车厢属于中高端客车厢,大 陆比较难买。自行选择原配灯条是改善车厢行车效果、增强车厢内部细节展示的良好手段。就性价比而言,灯条价格相对较贵,但若考虑其操作简便性和良好兼容性,这一点或可仅在有限范围内对性价比产生影响。

网友:
有图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