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smartrail火车模型智能跑步机 连接家中无线 边上网边玩车

楼主(2017-06-13):
smartRail是ROCO开发的一款智能火车模型跑步机。不同于以往的跑步机他是弹簧滚轴形式的,轨道随着车轮一起运动,后驱车再也不怕鸟。smartRail可以支持DC、DCC、AC的绝大部分车,智能识别判断。内置Z21和无线路由,移动设备可以通过z21软件操作。

面板上有电源键、F0、F1、F2、F3、F4以及停止和方向速度按键。虽然是内置Z21其实功能上被弱化了,应该也是为了适应跑步机的需求。

smartrail内置无线网,需要通过Z21软件连接内置的无线网,如果要上网与操作机车同时进行就需切换网络特别麻烦,个人探索下发现能够设置为只要连接家中主路由就可以操作智能跑步机,因此分享过程。
首先准备网线一根,电脑一台,十字螺丝刀一把,Z21 Maintenance软件一枚。
操作有一定风险,本人概不负责。操作前smartrail应该处于主路由无线网的良好覆盖下。
第一步:查看家中正常使用的WIFI网络参数

记下IPV4子网掩码、IPV4默认网关。
如图我的是 192.168.1.1,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
那么我的IP网段是192.168.1.XXX
第二步:用电脑连接smartrail的无线网络
连接成功后运行Z21 Maintenance软件

连接成功后:

PS:如果你的smartrail没到1.15版本,那么请点击固件升级,升级到1.15才支持DC模式。
切换到IP设置卡中

有IP地址、子网掩码、标准网关三个参数。
出厂默认的smartrail IP地址是192.168.0.111。
现在结合第一步查看的网络参数修改smartrail的IP地址,使其包含在家中主路由的IP网段中。例如第一步查看到的家中主路由默认网关是:192.168.2.1,那么可以将smartrailIP地址设置为192.168.2.111。其后的参数按照第一步查看的数据对应填写就可以,填写完成就点击写入。写入要冷启动后IP参数设置才能生效。第三步修改smartrail中的无线路由参数
首先切断电源,卸下底部的6颗螺丝

揭开背板就可以看到无线路由器(操作前一定记住释放手上的静电,以免损伤内部元件)

路由器型号WR702N

白色线是电源、黑色线是网线。请先小心卸下电源,再小心移除网线(网线位置不是很好,取下不是很方便我是用棉签抵住卡勾弄出来的)把之前准备的网线插入到这个路由的网络口(因为位置不好插入之前强烈建议剪断准备的网线卡扣,使其不能卡上,这样拔除的时候很方便)
另一头连接到电脑网络口。
打开浏览器输入 网关IP192.168.0.254

用户名输入:admin
密码输入:admin
登录到路由的管理页面

切换到 Network下,选择LAN设置,在Address Type中选择Static IP,其他保持不变,点击Save

然后切换到Advanced Settings 选择DHCP下的 DHCP Settings设置 在DHCP Server中选择Disable来关闭DHCP服务。点击SAVE

然后切换到Working Mode

选择Repeater模式点击save会立即重启

重启后应该会自动重新登录
如果没有自动登录那么在浏览器输入192.168.0.254。
如果输入后访问没有反应那么请修改电脑IP地址为静态IP

重新登录后选择Wireless,Wireless Settings

点击SURVEY后会出现路由器搜索到的无线网络列表

在自己家的无线网名称后点击 Connect

在region中选择中国在最下面的PassWord填入刚才选中的无线网络密码,点击Save。
如果家中的主无线网是能够正常访问网络的,那么现在连接管理smartrail内的路由器的电脑也同时应该可以正常访问网络了(如果之前修改了静态ip,请切换到自动获取状态),同时在主路由器中可以查看到登录的新设备(就是这个WR702n无线路由器)

到此为止设置完成,现在拔除连接电脑网线,插上smartrail内的网线。电脑连接到主路由上运行Z21Maintenance

IP地址栏中填入之前为smartrail修改的IP地址,点击连接。应该就能成功连接。
手机连接也请修改成上述IP地址(设置---App设置---最上一栏)重新连接后就可以操作跑步机了。
另外Z21 Maintenance可以修改smartrail的一些其他功能

总的来说就是把smartrail内的路由设置为客户端模式,带着smartrail连接上家中主路由。

网友(2018-02-26):
你这图没有这里   http://www.hcmxw.com/thread-493-1-1.html

网友:
没图不好看,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