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如何修改ATHEARN大男孩蒸汽机车的CV值

楼主(2017-06-13):
ATH的蒸汽机车,细节不错,但音效一直都不是太理想,速度过快的时候,音效失真。本人刚入手的大男孩也是这样,油门超过1/3,突突声就听不出个数了,可玩性大打折扣。于是翻出说明书,看看能不能通过修改CV值,来调整。

大男孩的说明书标注了很详细的CV预设值供我们来参考,甚至细到每个档位时速的CV值,实在是很厚道,而且CV值可以修改的选项也非常丰富。于是到ATH的官网上找到海啸芯片的设置的pdf文件,网站上有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区分,内容非常的详细,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修改ATHEARN蒸汽车音效的方法(以下方法只针对海啸芯片的蒸汽机车,内燃不适用)由于刚开始研究CV值,也是刚刚摸到点皮毛,希望论坛高手指正。这里提醒一下,修改CV值有一定的风险,需谨慎行事。

进入正题,按照海啸芯片的说法,控制行走音效的CV值有两个,一个CV112一个CV116:
先说CV112,这里有一个列表:

上面这个表格是调整蒸汽机车的音效形式的

从左向右依次是:/排气的结构/车轮打滑比率/气缸数量/CV值/
在排气结构里面提供了三种机车的结构从上到下是:/普通连杆/铰链式/凸轮同步/
车轮打滑的比率里面,为铰链结构提供了四种车轮打滑的比率:/无/慢/中速/快/
这个效果用来模拟多缸蒸汽运行的时候,突突声的间隔,时而分开,时而重合。其他结构没有打滑比率的。
气缸数量里面,只有两种选择:/单缸/多缸/
我读取了一下,大男孩CV112默认值是81。对应的是/铰链引擎/打滑比率慢/多缸/
参考上面的表格,CV112修改相应的CV值就能得到不同的声音效果。
你也可以把多缸的蒸汽改成单缸的声效,听起来不是很吵哦~

下面说一下CV116,这个就和行走的速度和突突声同步有关系了。
海啸芯片的时速值为0~255,分了28个档位,依次分布在CV67-CV94中,CV64为1档,CV94为最高的28档。255除以28约等于9,所以每个档位的速度差不多都是9的倍速来递增的。也就是1档为9,2档为18以此类推,28档为255。这些数值都写在机车的说明书里面了,我就不写了,没找到电子版,写出来会很累的啊!有意思的是,接下来我们要修改的重点----控制速度和声效同步率CV116的值,说明书上为10。实际读取机车的数值是100,难道是印刷错误?
如果想修改机车跑起来突突声过快,就调整CV116的值就行了。具体方法就是:观察连杆动作和音效的突突声,是否保持一致。如果音效慢了,就提高CV116的值,反之就降低CV116的值。按照ATH出厂的行进速度,我测试了一下,调整到40效果比较好,显然出厂默认的100,有点过快了。调整完毕以后,测试的时候,再结合上面CV112的值,按照自己的喜好调整一下CV112就可以了。

这里说一下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刚才说了28个档位的事,实际上和CV116没什么关系,直接说调整到40不就好了。但这个东西实际上和速度是分不开的,海啸芯片的pdf文件上,是一起提到的。而且还给了一个公式:

简单说,用这个公式你就可以把真实的机车速度,还原到按比例缩小的模型中。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根据真实机车的速度,利用海啸芯片的功能,来重新设置28个档位的速度,调整以后必然会再改动CV116的值,因为CV116的值是按照参数自动生成一个频率的,这个频率和机车的速度是分不开的。所以要修改机车的行走效果,要先确定机车的速度,再修改CV116声效的频率,最后是CV112中对应的效果。
公式看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对追求真实效果的车友,很有帮助的。
首先解释一下这个公式:
SPD代表实车最高时速按比例缩小的值。SPD时速单位为英里,比例就是模型本身的比例。DIA车轮的直径,单位为英寸。
Gear Ratio代表齿轮比(海啸将齿轮比设定为1)
刚才提到了,ATH的大男孩出厂,代表1档CV67的值为9,代表最高时速最高档位的CV94的值为255,档位的基数约等于9(255除以28个档位得出的不是整数)。
我们就以大男孩为例,来计算一下,看看实车最高时速,按照模型比例还原到模型中,最高车速的CV值究竟是多少?

实车大男孩的最高时速80每小时英里除以87(比例),SPD约等于0.9。
大男孩的动轮直径为2厘米,换算成0.78英寸,刚才提到了DIA必须用英寸单位来计算。也就是说DIA为0.78。
按照公式0.9除以0.78约等于1.15,然后乘以115.9,得出一个数值133.285。
Gear Ratio的齿轮比为1,忽略不计。
那最后得出,最高时速的CV值为133(或134)。这个数值和原厂的255差很多,所以模型的速度是偏快。
按照28个档位来计算每个档位的CV值为4.75,这里为了方便修改,四舍五入CV值为5,5X28为140,和133差别不是太大。
然后就可以按照5为基数,调整CV67—CV94的28个CV值,CV67为5,CV68为10,一直到CV94为140。(CV67不可以为0,空档0有单独的CV值表示,CV67为1档必须要有速度,这样平均分配到28个档位,时速才能保持线性)

如果28个档位修改觉得蛮烦,可以控制车速来实现,按照说明书中的数值15档的CV值为137,基本就是实车的最高时速了,也就差不多一半的油门。即使这样只能做到完成还原最高时速,但厂家的档位默认的基数没有变化,还是有起车过快的感觉。至于选择哪种方法,就因人而异了。

最后按照新设置的速度,再调整一下CV116的同步性和CV112自己喜欢的排气效果。
这样你就成功修改出一个真实速度感的大男孩了!

数码车的乐趣就是在于可以修改CV值,来满足不同的需求,海啸芯片还有很多功能可以修改,研究研究也很有意思。本人也是在摸索着前进,刚开始研究CV值,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论坛里的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
虽然不玩机车, 甚至都看不懂你说的这些是什么, 不过你能这样的深入摸索, 想必也是个高手。  顶~

网友(2017-08-28):
这个要把他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