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有什么办法能把悟1遥控器 a2飞控。x5云台连在一起用?

楼主(2017-06-14):
有什么办法能把悟1遥控器 a2飞控。x5云台连在一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B2

lb2可以用悟1遥控器吗?有接线图吗?谢谢

网友:
同关注,据说有人弄成功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lb2可以用悟1遥控器吗?有接线图吗?谢谢

他们说可以,我没对上过,好像要小改一下,LB2我还有几个你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可以,我没对上过,好像要小改一下,LB2我还有几个你要不要

怎么改 有教程吗?

网友:
哪里听说的,咨询一下

网友B:
LB2真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B2真可以吗?

可以。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就是价格太高

确实是价格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价格挺高的

a2 lb2 大酱所有云台都可以用。悟的遥控器没办法用了。只能用lb2的控

网友:
在一个群里,我再问其他的就不回答了,这个人是自己的大八轴上装的X5,

网友C(2017-11-19):
用lb2天空端,悟的遥控器要拆开用编程器刷一下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lb2天空端,悟的遥控器要拆开用编程器刷一下固件

这么牛B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lb2天空端,悟的遥控器要拆开用编程器刷一下固件

你会编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会编程吗?

php是世界上最好的编程语言,话说就刷个闪存芯片会不会编程要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