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kt版su27副翼和方向舵问题

楼主(2017-06-14):
组装的su27,现在有一个问题,用天六72mhz的遥控器时副翼和升降是反的,打副翼左右杆时,副翼不动升降上下动作,升级舵时,副翼左右动作,交换一二通道也不行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遥控器反向就可以了,或者换舵机通道,舵机方向,都可以修正

网友B:
混控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控设置了吗

混控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反向就可以了,或者换舵机通道,舵机方向,都可以修正

谢谢  我把反向开开试试

网友C(2017-08-07):
遥控器设置正反就可以了

网友D(2019-04-18):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设置正反就可以了

AT9遥控器在哪里设置遥控器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AT9遥控器在哪里设置遥控器反向?

说明书,一定要好好学习说明书。熟悉手上的设备性能

网友:
你装了几个舵机啊 我记得苏27是两个舵机  用三角翼模式就可以了 通道插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