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 JR 控 玩穿越机吗

楼主(2017-06-14):
如题  看功能 JR 控 没有多旋翼功能  不知玩穿越机JR控 须具备何条件

网友:
用固定翼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用的就是JR的控,9X2配的睿思凯的高频头,固定翼模式爽飞!四通道的控就能飞穿越机,通道多了能实现其它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就是JR的控,9X2配的睿思凯的高频头,固定翼模式爽飞!四通道的控就能飞穿越机,通道多了能实现其它 ...

谢谢  穿越机的接收机是不是和遥控标配的接收不一样

网友:
穿越机的接收现在一般都用SBUS或者PPM的,主要是接线方便,就三根线。

网友B:
你们玩穿越一般是用哪边油门的控?我飞固定翼都是用右手油门,现在玩穿越纠结要不要改成左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玩穿越一般是用哪边油门的控?我飞固定翼都是用右手油门,现在玩穿越纠结要不要改成左手~

控是右手油门  正在探讨  还没入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玩穿越一般是用哪边油门的控?我飞固定翼都是用右手油门,现在玩穿越纠结要不要改成左手~

穿越机左手油门的多。话说右手油门本来就是为了飞3D投机取巧的玩法,真飞机哪儿有这么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左手油门的多。话说右手油门本来就是为了飞3D投机取巧的玩法,真飞机哪儿有这么飞的

就是~~~心里一直痒痒想改回左手油门~

网友:
用日冠的dmss制式的sbus接收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