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冲的轴承怎么取出来?

楼主(2017-06-14):
这个凸轮轴的轴承怎么取出来啊?

网友:
用火烧  或者热油煮

网友:
点焊,拉出

网友:
放燃气灶一烧就自己出来了,

网友A:
  对,到煤气炉上均匀加热,一磕就出来了,我的三叶52级,换了两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到煤气炉上均匀加热,一磕就出来了,我的三叶52级,换了两次了。

烧过了,还是不行,里面被油泥粘死了。
还有四冲的发动机是不是要定期清理?曲轴箱里到处是油泥!

网友:
那就扔了,换新的

网友:
对面钻个小孔   烧热了钉子插进去一砸!

四冲发动机漏气没有关系的

楼主:
顺便问一下,发动机后盖那个透明的密封垫是什么材料?用什么可以替代?

网友:
试一下用电烙铁加热看能取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