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了deviation后的电压显示不准确怎么办?

楼主(2017-06-14):
电池实际电压低了0.3V左右,当然我可以把报警电压设置低一些,但总之感觉不完美。请问能否可以从固件里面做出什么修改,校准一下电压值?

网友A:
可以,我改过
在target/devo10/目录下有个target_defs.h文件。
里面定义了VOLTAGE_NUMERATOR和VOLTAGE_OFFSET两个宏。
VOLTAGE_NUMERATOR是个系数,与电压采样那里两个分压电阻的比值有关。
VOLTAGE_OFFSE是偏移值,因为电池到采样点之间有个二极管,会有压降。
显示电压=VOLTAGE_NUMERATOR*ADC采样值+VOLTAGE_OFFSET。
更改这两个宏的数值可以校正显示电压。
可以根据高电压和低电压时候电池实际电压与D10显示电压去求出这两值多大合适,解二元一次方程组而已。

楼主:
谢谢,回头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改过
在target/devo10/目录下有个target_defs.h文件。
里面定义了VOLTAGE_NUMERATOR和VOLTAGE_OF ...

这个“target”文件夹我怎么找不到,我把遥控器开USB模式,然后插电脑上,里面没有啊。是不是要源程序来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改过
在target/devo10/目录下有个target_defs.h文件。
里面定义了VOLTAGE_NUMERATOR和VOLTAGE_OF ...

我在deviation网站下载了ZIP格式的“Deviation Source Code”,解压后找到了你所说的.h文件,也找到了那两个参数,问题是我修改了这两个参数后,怎么拿这编辑过的源文件使之变成遥控器能用的固件?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deviation网站下载了ZIP格式的“Deviation Source Code”,解压后找到了你所说的.h文件,也找到了那 ...

改遥控器里面的文件,改完保存关闭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遥控器里面的文件,改完保存关闭就行了

里面的文件似乎没有相关的啊?改哪个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里面的文件似乎没有相关的啊?改哪个文件?

看沙发的回复。我过两天也得校准,也得请教沙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沙发的回复。我过两天也得校准,也得请教沙发。

我感觉得修改原始程序,然后再通过什么软件编译成固件,最后再刷到遥控器里才行。因为沙发说的那个文件夹我在遥控器里压根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改过
在target/devo10/目录下有个target_defs.h文件。
里面定义了VOLTAGE_NUMERATOR和VOLTAGE_OF ...

大师,未能找到这个文件。可否麻烦告知在哪里?另外两个数值怎么更改?可否抽时间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未能找到这个文件。可否麻烦告知在哪里?另外两个数值怎么更改?可否抽时间告知一下

哈哈,你都没找到还指导我?看我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target”文件夹我怎么找不到,我把遥控器开USB模式,然后插电脑上,里面没有啊。是不是要源程序来 ...

是的,需要在源码里面改。
编译环境的搭建看http://www.deviationtx.com/wiki/development/dock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未能找到这个文件。可否麻烦告知在哪里?另外两个数值怎么更改?可否抽时间告知一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09854
不谢

网友(2017-09-30):
兄弟,D10刷固件的教程那里找的啊?

网友:
模友说d10开机会干扰别的控 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