捣鼓了一个无线模拟器,练Liftoff终于不用拖根线了

楼主(2017-06-15):
原来买了个有线模拟器,练习的时候总是拖着一根线很是麻烦。
前几天tb上看到了一个支持S.Bus的无线模拟器,就买了一个:

为了防止打广告的嫌疑就不发了,找一下应该不难。这个模拟器是第二代了,一代只支持PWM接收。

到手发现是圆柱形的,这是个好的开始,说明里面有足够空间塞点别的东西。
拿出FrSky XM接收。这个接收是之前想装个室内小穿越买的,然而现在我暂时不打算装室内小穿越就闲置了下来。

比较一下大小,塞进去毫无压力。
开拆。把正面的贴纸揭下来,中间有个螺丝拧掉,就可以轻松拆开了。

按照说明书接线图把S.Bus接收焊上:

要焊在贴片插座背后的针脚上,位置特别窄焊起来很困难。要是没有强迫症的话建议用附送的插头,把不用的针退掉,直接插插头上,会容易很多。
装上壳子之前记得先跟遥控器绑定一下。
这里我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测试的时候发现接收死活没法正常工作,折腾了很久换了另一个支持S.Bus的X6R却一切正常。想起来我的XM刷了最新的固件,于是又刷到前一个版本XM161221,终于正常了。
虽然很奇怪,但是懒得深究了。

然后把接收套上热缩管吹一下,双面胶贴在电路板上,再塞进壳里:

拧上螺丝贴上贴纸,完工:

看起来跟之前毫无变化,但插到台机上就可以用遥控器练Liftoff。
终于可以一边练习一边晃来晃去,也不用担心一脚把线踩下来了。

完美

网友A:
线款加密狗焊接三条线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款加密狗焊接三条线也可以~

是的,有线版加密狗是PPM输入,如果接收支持PPM输出就可以焊上用。但是FrSky支持PPM输出的XSR要比这个无线加密狗贵一倍,对于手里已经有个XM的我来说还是这个更划算。而且XSR塞不进加密狗里不好看不说,S.Bus理论上也更精准延迟更低——虽说以我的水平还没到拼这个的程度

网友B:
可以站着对彩电飞了

网友C:
不错不错,这个制式应该是fasst的吧?我的6K不支持啊。尴尬。不过还是要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这个制式应该是fasst的吧?我的6K不支持啊。尴尬。不过还是要顶的。

支持S.Bus、DSM、DMSS、PWM和PPM。我试了S.Bus和PPM。基本上常见的接收制式应该都是支持的。要浪费一个接收不过这么近的距离挑便宜的买就行

网友:
淘宝上找不到这款模拟器!

网友:
用啥关键字搜?

网友:
无线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S.Bus、DSM、DMSS、PWM和PPM。我试了S.Bus和PPM。基本上常见的接收制式应该都是支持的。要浪费一个接 ...

可以批量出厂了

网友D:
好东西,不知道旧款的凤凰模拟器,是不是也能这样直接改造啊。

网友:
无线模拟器 V2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不知道旧款的凤凰模拟器,是不是也能这样直接改造啊。

自己做的接收,自己改的无线模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的接收,自己改的无线模拟,好用。

求原理接线图,看看我手头的凤凰22合一能不能自己改改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有线版加密狗是PPM输入,如果接收支持PPM输出就可以焊上用。但是FrSky支持PPM输出的XSR要比这个无 ...

很有创意~!

网友:
我用最便宜的那种

网友F:
我也买了一个和楼主一样的,准备练习fpv穿越,没有详细的安装说明。我用的是天地飞7
遥控器,sbus接收机,楼主赐教一下安装步骤,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有线版加密狗是PPM输入,如果接收支持PPM输出就可以焊上用。但是FrSky支持PPM输出的XSR要比这个无 ...

焊哪里的线,有教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一个和楼主一样的,准备练习fpv穿越,没有详细的安装说明。我用的是天地飞7
遥控器,sbus接收机, ...

看图3,从边上开始黑色地线红色电源蓝色sbus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哪里的线,有教程吗,谢谢

看图3,从边上开始黑色地线红色电源蓝色sbus信号

网友B:
对我来说,硬件设计是硬伤,求原理图

网友:
在家练还是接线方便,不开发射机省电,还没啥辐射。

网友(2017-07-18):
好不好用啊

网友H:
原理很简单,关键一点你的接收机要有可以输出ppm信号的功能,我是买了一个pwm信号转ppm信号的小模块,这样所有类型的接收机都通吃,在转出的ppm信号端直接接加密狗,接收机从加密狗的USB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理很简单,关键一点你的接收机要有可以输出ppm信号的功能,我是买了一个pwm信号转ppm信号的小模块,这样 ...

都能用。理论上接收机sbus直接连模拟器的精度最好时延最短,全程数字信号。ppm次之。而pwm转ppm涉及多次转换,会引入较大的精度损失,时延也大。当然对操控会带来多大影响就不好说了,可能技术比较好的人才能感觉出来。

网友:
求楼主给个链接   淘宝搜索不到啊

网友:
楼主  求个购买地址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一个和楼主一样的,准备练习fpv穿越,没有详细的安装说明。我用的是天地飞7
遥控器,sbus接收机, ...

求个购买地址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求个购买地址

【无线模拟器 V2 FPV穿越机 XTR.FMS/G7/凤凰5.0/多合1模拟器加密狗】,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1yt.com/h.NpWBmy?cv=vXiq0bbZvHw&sm=5d1afc ,或复制这条信息¥vXiq0bbZvHw¥后打开手机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线模拟器 V2 FPV穿越机 XTR.FMS/G7/凤凰5.0/多合1模拟器加密狗】,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 ...

感谢感谢!!

网友:
RF需要打开吧,不利也有弊。呵呵

网友J(2017-08-31):
引用 网友A:
线款加密狗焊接三条线也可以~

您好~请教下线款加密狗直接接sbus能识别么?还是只识别ppm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您好~请教下线款加密狗直接接sbus能识别么?还是只识别ppm信号呢

ppm可以,其他应该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ppm可以,其他应该不行

好的~~谢谢la~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的接收,自己改的无线模拟,好用。

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