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导遥控固定翼模型老师的困扰,谁能支招?

楼主(2017-06-15):
在这里提出辅导遥控固定翼模型老师的2个困扰。看看哪位热心高手能有高招帮助解决。
第一个是:纸飞机式样遥控固定翼模型能不能改形状有容易加工制作和好飞。
第二个是:能不能将动力和伺服系统整合一体化,便于快速换在别的模型飞机上,提高外场训练效果。
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两个根本就不算啥问题,纸飞机种类很多,你可以自己用纸叠啊 那一款好飞就按照那一款制作就可以了,重心问题也按照纸飞机的位置定,用壁纸刀一天切出几十个来玩一样,然后就是制作,高度集成化也就意味着成本的增加,装配难度的增加,并不适合初级教学,既然是学习,就要给学习的人留出让他自己去思考的空机,你可以提供材料,让他们自己去考虑集成化的问题,外出训练效率的高低可以通过模拟训练来提高,例如增加模拟器训练课程,一般在模拟器上可顺利完成基本动作的,实际飞行大多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个熟练度的问题,而且增加模拟器课程,也会有很好的效果,一套二手笔记本,一套模拟器,也就600块就能搞定,有个10套轮换来训练就足够了,有看的,有飞的,这才是合理教学,

网友:
居然有这样的辅导·?

网友:
第一个问题你可以自己创新,第二个问题可以做个仓,把电机电调接收机放一起,然后纸飞机不是有两根碳杆固定么,长的那根换成木板,把舵机固定在木板上,还有前面我说的那个仓也一起固定上去就可以实现一体拆走,一体更换

网友:
这什么辅导

网友:
航空模型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飞行机器,从事这项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小朋友的动手动脑能力,严谨的科学精神。过于强调模型的易制作与航空模型活动的初衷是不一致的。

网友(2018-03-11):
某宝上面有可拆卸折叠的纸飞机,楼主可以参考下。或者干脆用魔术板制作,比较耐炸,也容易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