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入模,问点控的事

楼主(2017-06-15):
想想玩油机都是15年前的事了,现在孩子也大了,又开始想带着孩子玩玩了
不过也不玩油机了,打算玩点小电直,4轴,室内飞,航拍之类的
手里的控还是很多年前的了,油机的t4vf,车的2pl,2dr
一看现在都是2.4G了,有点弄不明白了,麻烦大家给讲讲吧

2.4G的是什么控配什么接收都可以吗,开机一对码就能用?比如大疆的机器用个futaba的控?
包括室内飞那些微型接收也都可以随便连吗?另外很多玩具的模型我看也是2.4G的,这些也能连上吗?

目前看应该不玩油机了,但具体玩什么不太确定,现在各种航模种类真是多了,有些都没看懂是什么,呵呵。
请问有通用点的设备吗,各位有什么型号推荐一下,谢谢了
比如我看tb上有个T6K,写的适用于固定翼、直升机、滑翔机,多旋翼,这个怎么样?

网友A:
2.4G的控在第一次使用之前都要进行控和模型的对码操作。只有通讯协议一致的才能对码。不同品牌的控和接收机是不能对码的,就像一个人对另一个不懂英文的人说英文一样,没法沟通。

网友:
有制式分别。其它厂的互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的控在第一次使用之前都要进行控和模型的对码操作。只有通讯协议一致的才能对码。不同品牌的控和接收机 ...

那就是说,比如那些几克重的微型接收,一定要清楚支持什么品牌的控,不然不能用的。。。
或者说不用原厂接收的,只要副厂接收说支持这个协议对码就可以了?
----------------------------------------
怎么感觉还不如以前的fm呢,换个晶体就用了,呵呵。。

网友:
现在都是2.4g PCM的控,不同的控,甚至同一个品牌都有可能出现多种通讯协议。比如FUTABA T6K好像只支持S-FHSS协议,T8FG或者更高级别的支持FASST协议,等等。不同协议之间不兼容。协议的好坏影响遥控距离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B:
T6K支持tfhss和sfhss两种,支持回传,支持功能很多。直机,四轴,固定翼,滑翔机都行。而且官方推出2.0版本,更新后拓展成8通道,丰富了回传,多轴的设定。很不错。futaba的控稳定性很好。要是刚开始玩玩,是非常的选择

网友:
大疆的控好像是天地飞代工的,而且,制式不同,不能通用。

网友C:
楼主15年前就玩油机了,厉害。T6K可以,我看了看T6K也得1000多块。futaba的控好,接收机也贵,买副厂接收用就用不了这么贵了

1000元可买的控很多,你可以多参考下。 大热门  天地飞9(简称天9)   华科尔D10(简称D10),  futaba14sg     futaba 18sz(这两个控贵些)  其他就是不温不火   乐迪AT10   JR XG8   德国

Graupner mz-12   睿思凯Frsky Horus X12S

网友:
同时拥有天地飞七与Graupner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T6K支持tfhss和sfhss两种,支持回传,支持功能很多。直机,四轴,固定翼,滑翔机都行。而且官方推出2.0版本 ...

谢谢回复,我看是不是只有原配接收能用8通道,副厂的只能用6个,不知道理解的对吗?
就算6通道是不是基本也什么都可以玩了,有什么是它明显不可以的吗?话说我用过的通道最多的只有T4VF改5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15年前就玩油机了,厉害。T6K可以,我看了看T6K也得1000多块。futaba的控好,接收机也贵,买副厂接收用 ...

天9确实挺喜欢的,尤其是中文菜单比较适合我。。只是网上评价各式各样,摇杆手感不好,质量还要看运气什么的。。并且我也不明白那么多通道都要干什么用,如果不需要这么多的话,买个进口的少点通道的也不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看是不是只有原配接收能用8通道,副厂的只能用6个,不知道理解的对吗?
就算6通道是不是基本 ...

不是副厂就6通道,副厂物理通道有8个,那也可以成为8通。如果sbus的话,就另当别论了。6通道很多也只是刚刚够。比如直升机,模型直升机都是6通控制,一些航拍器,功能越多,需要的物理通道也越多,常常超出6通道。简单的穿越机,和固定翼,一般不超过6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副厂就6通道,副厂物理通道有8个,那也可以成为8通。如果sbus的话,就另当别论了。6通道很多也只是刚 ...

我是玩固定翼的,其实看需要了,收放起落架,拉烟等等,通道也需要多。。直升机,穿越啥的没玩过,感觉是基本飞的话也不需要多少,多的通道都是特殊功能用的吧

网友:
在用的人多的控当中挑一个看得顺眼的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玩固定翼的,其实看需要了,收放起落架,拉烟等等,通道也需要多。。直升机,穿越啥的没玩过,感觉是 ...

要是混控设置比较多,建议18sz。比如降落时,先放脚架,过多少秒自动开仓什么的,那些混控设置,6K是做不到那么完善的。不过,如果单纯的通道开关控制,比如一些拉烟,起落架的话,8通也是够用的。只是如果涉及到高级混控,就不行了。这个价位的控没法做到。

网友:
如果是新买控的话,有必要从制式方面做出选择再入手,别光看牌子。
国产还是尽量考虑FHSS跳频的,DSSS的用着不老放心。
连富特巴这样的大品牌都放弃直接扩频,改推跳频了,而且还很多T-FHSS/S-FHSS/FAS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混控设置比较多,建议18sz。比如降落时,先放脚架,过多少秒自动开仓什么的,那些混控设置,6K是做不 ...

我估计是不玩复杂的机了,而且看了些高级的控,那设置菜单什么的,脑子感觉更不上了。。

我看到个10j,感觉的那外形很喜欢,也查了些副厂接收的价格还可以,但不知道为啥基本没人用
这几天一直在看大家基本都推荐14sg,不知道是为了一步到位什么都能玩还是为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不玩复杂的机了,而且看了些高级的控,那设置菜单什么的,脑子感觉更不上了。。

我看到个10j ...

那10J,个人感觉不如6K,因为这个价格段位,定位是初级玩家,控的性能基本类似,但新款会有很多改进,之后固件也会维护,升级,所以买新款不买旧款。14是因为基本以后不用怎么折腾控了,其实很多功能也用不上,但是制式要高级,稳定性好,但也有失控的。看个人选择了。不是6K就是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10J,个人感觉不如6K,因为这个价格段位,定位是初级玩家,控的性能基本类似,但新款会有很多改进,之 ...

谢谢了,您看我理解的对不
主要就是看我自己想玩什么,6K如果够用了,就可以了。。如果通道数不够用,再考虑其他。。
至于制式问题,要看用原厂还是副厂接收,如果副厂接收很贵就算了。稳定性的话,其实大厂的设备都应该是合格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您看我理解的对不
主要就是看我自己想玩什么,6K如果够用了,就可以了。。如果通道数不够用,再 ...

嗯嗯,很对,而且6K原厂可以配备的接受本身就不是很贵,可以不用考虑副厂。其他都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