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菜鸟一枚。

楼主(2017-06-15):
船体长92,双体的,该用好大的电机(具体型号),现在用的是120的电调,现在跑船的时候,电池,线头子都很烫,电池是用的2S6000   40C的,二块并联,,,原来的这个电机,我也不晓得是什么牌子,只知道是4000KV,谢谢各位老师帮我看看这电机装在上面可以不,如果要换,换好大的,在此谢谢。

网友:
多大的桨?

楼主:
用的40的浆

网友A:
一看你这个就不对,明明是串联的电池,4S4000V,这个转速,电流有多大啊。建议改成并联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这个就不对,明明是串联的电池,4S4000V,这个转速,电流有多大啊。建议改成并联试试。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B:
你这搭配是原厂的?2S/4S都不合理,3S还勉强说得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搭配是原厂的?2S/4S都不合理,3S还勉强说得过去

我买的二手的,不晓得是什么牌子的电机,卖的人只说了这电机是4000KV的

网友:
电调线明显是串联··也就是成了4S·····KV4000的话用3S比较合适·····不知道电机型号拿卡尺量一下电机直径和长度不就可以了吗··内转电机一般都是用直径和长度标明型号的··

楼主:
太谢谢你了,那我这个120的电调能承受住3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了,那我这个120的电调能承受住3S吗

主要看你电调支持不 ,一般说上120A 的基本都是2-6S 。应该能支持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了,那我这个120的电调能承受住3S吗

弱弱问一句,您真的清楚什么叫 3s吗?(您原先已经是4s了,为何这么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问一句,您真的清楚什么叫 3s吗?(您原先已经是4s了,为何这么问?)

两块3S加起来就是6S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了,那我这个120的电调能承受住3S吗

我的意思是用一块3S电池··别误会我的意思了···KV4000的电机用6S那是要烧的节奏啊· ··你原来用的4S电压都已经高了··所以会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用一块3S电池··别误会我的意思了···KV4000的电机用6S那是要烧的节奏啊· ··你原来用的4 ...

哦,懂了,懂了,,谢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懂了,懂了,,谢谢哈

航姿有待调整···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懂了,懂了,,谢谢哈

不知道这个速度大约有好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个速度大约有好快

感觉方向太灵敏了,轻轻一动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