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84飞翼 F3飞控用法!

楼主(2017-06-15):
我装Z84时,用F3飞控(刷INAV1.6.1版本),打1通道(副翼)--机翼是升降动作,打2通道(升降)---机翼是副翼(一上一下)动作,把舵机插头反调后也是一样,然后遥控器设置正反也没有变化,有知道的朋友请赐教!多谢!!!

楼主:
补充:电机控制是插飞控2号,舵机分别插3、4通道!

网友A:
帮顶~说好的教程还没出,哈哈。

网友B:
舵机改向,不过有点难度,要拆舵机,

网友C:
在舵机那里,把舵机改成-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舵机那里,把舵机改成-100

你说的是在F3飞控里吗?舵机项改为-100,我貌似都试过一遍了,没啥反应呢,能再具体说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说好的教程还没出,哈哈。

翘首以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改向,不过有点难度,要拆舵机,

这个还真有难度,貌似要颠倒电机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有难度,貌似要颠倒电机线吧?

不单电机,电位器也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单电机,电位器也要改。

那还是买个反向舵机来的省劲,但是我觉得 肯定是有调整办法的,毕竟是个开源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有难度,貌似要颠倒电机线吧?

电机线,点位器线都要换,不过有风险,搞不好舵机就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在F3飞控里吗?舵机项改为-100,我貌似都试过一遍了,没啥反应呢,能再具体说下嘛?

要么舵机那里改成-100,要么你把插头换下,12电机34舵机,忘了,你看看上面的图,舵机插几都有标的

网友D:
你接收是用sbus模式吗?如果是当你打开Rx3的时候飞控有没有死了,我老是这样,开了rx3就挂了,然后飞控就链接不上地面站,需要重新刷固件

网友:
可以加wechat或者扣扣交流下吗

网友D:
把飞控yaw角度转90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飞控yaw角度转90就ok了

?这也行?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飞控yaw角度转90就ok了

这个办法以后用gps貌似就没法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接收是用sbus模式吗?如果是当你打开Rx3的时候飞控有没有死了,我老是这样,开了rx3就挂了,然后飞控就链 ...

我用的ppm,没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关键网上找不到任何教程啊!